[汽配] 博世的电喷控制单元ECU拆解,里面芯片真多呀(BOSCH MSE2.0)

楼主(2019-04-03):
再来拆个车用发动机电喷控制单元,就是常说的ECU,博世出品(更可能是联合电子生产的)

正面是铸铝外壳

博世标签
看着应该是2007年的,BOSCH ECU-001-07

底面有铝板
估计是散热、屏蔽用的

侧面
在插座处凸起

复合插座

特写
看标记是联电的

铸铝壳和铝底板固定孔
螺丝已经拆了

顺缝隙撬开
铝底板和板子是粘在一起的
板子上的芯片真多呀!

底部

铸铝壳也是联电的,貌似2004年1月生产
不知道为啥和外边标签时间差了很多

从插座看

插座背面

板子和铝板之间这一圈胶
应该是上下壳密封用的

铝板很厚,目测2.5mm

看板面细节
有贴纸的应该是主控
飞利浦的B57914没查到资料
其他还有7414:估计是信号输入用的,24C02:存数据

ST的L4947,5V的LDO
别看这么多腿,其实都是NC

L4947简介

英飞凌的TLE6232,多路智能低边开关

TLE6232简介

BTS2140:英飞凌的IGBT,400V、14A

板子是粘接的,就不继续分离铝板了

发动机管理
ECU输入、输出比较多,板子还是挺复杂的,当然更关键的是软件设计以及确定相关发动机和驾驶参数
本帖也就只能看下一下硬件了

网友A:
求赠送,研究学习

网友B:
博世是靠这个吃饭的。。。德系和国产大部分都是用博世的配件的。。

网友C:
这个行车电脑比386强大吧

网友D:
不知道背面还有没有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不错

没有全灌胶,不知道防水性能如何

网友F:
联合电子生产柳州厂的    566是工厂代号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全灌胶,不知道防水性能如何

高温和捡漏过的,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赠送,研究学习

这可不行,偶还得慢慢学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博世是靠这个吃饭的。。。德系和国产大部分都是用博世的配件的。。

是呀,一个博世、一个德尔福,都是大牌
鬼子用电装的应该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行车电脑比386强大吧

这个只管发动机,车身控制器才算行车电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背面还有没有元件

应该没有吧,不然还得贴绝缘的

网友:
联电的哇(博世合资公司)!应该是双面板!这种点胶后都做过气密性测试的
这种插件的连接器可靠性非常好,成本不低!
博世给国内的一些汽车厂商,提供的ecu连接器都是直接过回流焊的!
还有,不要太神话博世的,产品各种简配!

网友:
如果有电路图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联合电子生产柳州厂的    566是工厂代号

谢谢分享,原来还有这么多含义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可以改装成喷子。。。哈哈。。。。

网友:
看样子是比较古老的车型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温和捡漏过的,放心

想必以博世的水平,质量控制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压铸的壳子应该是通用物料,多生产点放仓库也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