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手电钻 更换电池出错 求助

楼主(2019-04-03):
手电钻电池不耐用,在更换电池时接错线 烧个个电子元件,查不到参数,现无法代换,求助前辈,请赐教  谢谢 原件上的型号:M2   不知时二极管还是 阻容原件

网友:
我有个一模一样的电池

网友A:
看丝印是D1,所以应该是二极管吧

网友:
这是什么品牌电钻的?1300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丝印是D1,所以应该是二极管吧

找个二极管 装上看看  我不确定

网友B:
给你个技能。。不需要你查电路图
只要二极管,三极管,芯片上面有字,拿去淘宝下

M2 二极管 贴片_淘宝搜索
https://s.taobao.com/search?q=M2 ... .1.6856637.d4910789

M2 贴片整流二极管 1N4002 1A/100V IN4002 SMA 100
就是1N4002的贴片,用同型号直插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技能。。不需要你查电路图
只要二极管,三极管,芯片上面有字,拿去淘宝下

谢谢   我用直插的吧 没有贴片的

网友:
Mx系列贴片二极管,对应插件式的1N400x系列

网友:
M2 就是IN4002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用直插的吧 没有贴片的

都可以,看手头有啥

网友:
六楼正解,字数补丁。

网友:
M2是贴片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