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睿登数控电源DPS5015做个壳---另分享LM2596输出修改办法

楼主(2019-04-03):
因为拖延症,错过了5020,看到5015就下手了
没有壳子就自己做
一个电钻两把锉刀,一把尺子,一把美工刀,之后就是纯手工活了
风扇供电用的是2596,为了静音,默认输出7v,且只开一个风扇,40度温控开关负责打开另一个风扇
50度温度开关动作后,会短路一个2596上的小电阻,使输出变成12V(接法下面有介绍)
妞子开关两路控制切换R和T,来切换蓝牙或者USB连接功能
内部无供电,选择外部供电,计划12v以下用ATX供电,12V以上用论坛福利的工具电池包串联供电温度开关要靠近散热片和大电感。

拆掉原来模块上的可调电阻
中间脚铜箔割断,变成3个脚都不相连,方便焊接贴片电阻

根据计算公式求得R1和R2的比值
最后R1使用1.2K,R2使用6.2K和4.7K串联
50度温控开关并联在4.7K电阻上,也就是说不满50度,R2为6.2K,超过50度温控开关动作,R2就变成了4.7+6.2=10.9K

网友:
你的温度切换的挺新颖的

网友:
确实不错,这个思路可以的,哈哈学习了

网友(2019-05-05):
听说睿登给电池充电的话要加防反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