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换360 N7PRO后摄像头

楼主(2019-04-03):
去年双11买的后摄像头玻璃摔坏了,换好玻璃时发现里面还有手印,就准备撬下来再换一次,撬不下来就拿螺丝刀敲,用力过猛把里面的摄像头也搞坏了

加热用吸盘吸,加热了四次才吸出条逢,然后撬开,里面后盖有些细沙,是从3.5耳机孔跑进去的,一年也用不了一两次耳机的人来说,耳机孔真的没有必要

有360标字的是淘宝买的,手机上拆下来的反而没有

网上搜有人说是跟红米5P是用同样的摄像头,但也不知道接着合不合适,只敢买淘宝对应的型号,用了98块。

网友:
是360,不是306。耳机孔对大多数人还是必须的,楼主不用可以塞假耳机头堵上。

网友A:
动手能力强!!我有个y67摄像头模糊,一直不敢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强!!我有个y67摄像头模糊,一直不敢弄

本来想在京东换的,但客服像是机器人回答,问不到多少钱,查北海当地的竟然没有360的售后,手机不恢复下出厂设置都不敢寄出去修,到时又要重新安装软件设置这些,360没有软件备件的,到时要一个个下载安装,很麻烦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这种郁闷死人的问题,搞好后发现小问题,再解决小问题时制造大问题,之前帮朋友修苹果电脑,都搞好了,发现光驱装的有点歪,拆开再装回去的时候,玻璃的磁铁吸力大,手没松好一下把屏幕玻璃爆两片。

网友B:
握手 同款手机 6+64 我12月初买了 就是现在手机正面玻璃边框有离胶 不知道是不是前几天化工厂爆炸摔的

网友C:
不知道手机使用怎么样,我用的n4,最近打算搞台小米mix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握手 同款手机 6+64 我12月初买了 就是现在手机正面玻璃边框有离胶 不知道是不是前几天化工厂爆炸摔的 ...

如果看不到摔痕,就去保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手机使用怎么样,我用的n4,最近打算搞台小米mix用

买的时候是1249,对的起这个价钱,屏幕跟摄像头一般般,没有免费的云空间备份照片跟软件,我这边电信会自动连B3速度超慢有时4格信号都上不了网,拨号*20121220#可以进去锁定频在B1这个真的超好,

网友:
对于我这种天天都用耳机的人来说,小米9没有耳机孔真的很麻烦

网友(2019-06-15):
曾经手机放在屁兜里,摄像头摔坏了,但是外观没受损,拿到售后完美更换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