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只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LUMIX相机电池拆...

楼主(2019-04-03):
近得一数码相机共配三块电池,偶揑
其中一块发现有异,好奇拆之,共馈...

戴显微镜看也会中招...

网友:
干脆改成假电池,拍录像用方便多了。

网友:
想说明什么?

网友A:
前几天才拆个同牌子充电器。你这怎么4触点?T与地有电压么?没的话帮测之间电阻值。怎样才激活充电器工作?

网友:
里面有快升压板吗?

楼主:
缺斤断两...

网友B:
电池有点旧,其他没啥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才拆个同牌子充电器。你这怎么4触点?T与地有电压么?没的话帮测之间电阻值。怎样才激活充电器工作? ...

温度识别 “T” 与地之间加一只2.2K(最好用电位器自已测)的识别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有点旧,其他没啥发现。

692531(厚宽長)的小电池能有1250mah么!

网友C:
至少虚标了一倍,哈哈,谢谢分享,好奇里面有电感,难道有升降压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虚标了一倍,哈哈,谢谢分享,好奇里面有电感,难道有升降压电路吗? ...

这可是一包软中华价的电池...

网友:
头一次见到带电感的保护板,会不会里面是升压电路。好像有一些专业消费相机,保护板也带掉电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