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个泡了海水的OPPO R17手机

楼主(2019-04-03):
同事的手机,新买用了三个月左右,结婚后跟老婆去泰国度蜜月,然后手机不小心掉在了海水,取出来用清水冲了后吹干,已经是不能开机了(按开机键,能振动),今天拿给我让我拆开看看,想把里面的照片弄出来。

PS:之前在论坛里看到有大神把手机EMMC拆出来做成U盘,同事问我说能不能找回,我就说有理论,但是从来没有实践过,然后他就把手机拿给我拆了。拆开后,感觉自己真是没有这个能力做,想问一下坛里有大神能帮这个忙吗?手机是8G+128G的。

更新:
按照楼下各位的建议,拆出来后把主板用清水一边冲洗,一边刷,然后吹干。然后偶尔能显示,插上电脑很幸运的把里面的照片都拷出来了。在装的过程中,发现前面摄像头跟屏幕的接口处,能看到明显的腐蚀,应该是这些原因引起的不开机。

下面上拆机图:

手机真的很新,一点磕碰都没有,可惜了。

用吹风机吹一两分钟,用了吸盘拉一下,能看到缝就把橇棍插进去,4周转一圈就能把后盖拆下来了。

拆开后看起来,进水不是很严重。

进水的地方的主要集中在下方的喇叭口。

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拆主板的时候,忘记先把卡托拆出来,把主板橇坏了一点点。

拆到这里就完了。

网友:
既然都拆开了,索性把电路板全都泡酒精里面洗一下,然后晾干,在试一试吧!我也有一个苹果6P,同样也是进海水了,现在不开机,充电没有反应。

网友:
提取文件可能性不大,换主板也许可能继续用

网友:
电子产品掉海里了,基本就没救了,海水实在是太厉害了,即导电,腐蚀性又强。

网友:
8+128的闪存,可以拆下来贴到安国6438上读一下,幸运的话还真可以将数据导出来,前提是闪存本身无问题,而且分区可以读写。

网友:
看着不严重,试试用纯净水多冲洗几次,再烘干看看

网友:
我前几天把乐视3pro在卫生间掉水里,也是充电口那边进水,放茶叶里几天,现在一切使用正常,就是无法QC快充了。

网友:
这个最好弄99%的酒精泡一次

网友:
当天进水还可以处理一下,时间长了还是海水就没办法了,主板会被腐蚀

网友:
主板好像还好

网友:
好像看过一个网友的帖子,可以飞线到读卡器直接读,看看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17266&extra=

网友:
掉海里基本就废了,拆EMMC也不好搞

网友:
可惜,蜜月,你懂的。今早在家去大,手机放在地上,冲水的时候,弯腰一倒水,眼睛已经看到,立马捡起,扣电,拿风筒吹,虽然充电口是在下面的,幸好后盖是全包式。后来试了一下,充电正常。大神F2极速版(移动4G、2+8G)

网友:
这个除非尽快处理,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腐蚀严重了就无药可救了

网友:
看起来腐蚀不是很严重,如果在我这边,我可以检查一下问题严重不,你找修手机的朋友看一下吧

网友:
估计主板挂了,找坛友帮忙看看

网友:
只是尾插腐蚀了吗 先换个尾插试试看 充满电看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楼主说了开机有震动而不显示,还有主板的防水贴没有变色。确定一下只要主板没有问题,里面资料很重要的话淘个同型号的更换更保险。

网友:
你同事真有钱,O(∩_∩)O哈哈~

网友:
我妹妹去青海玩 手机掉盐湖里了     等旅游回来后 我拆开里面都是盐   电池座子什么的都腐蚀了     清洗烘干   飞线电池  竟然能开机  就是会不定时死机   赶紧考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