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两个充电器一个三星山寨一个华为输出打嗝

楼主(2019-04-03):
如题,华为两个输出电容都不行了,有时间都换了练练手。三星的就是卡扣,华为的是我第一次基本无损拆开超声焊接。

网友A:
充电器打嗝一般是反馈部分问题和变压器反馈没输出

网友B:
不要买华为的,都是挑最便宜的零配件,连小米的品质要求都没有。而且还经常押款,搞的供应商都把最次的给他们代工厂装配。

网友C:
后级电容换掉应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打嗝一般是反馈部分问题和变压器反馈没输出

这个看样子应该是电容的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买华为的,都是挑最便宜的零配件,连小米的品质要求都没有。而且还经常押款,搞的供应商都把最次的给他 ...

地摊货,一块钱俩,但是去掉坏的其实还是一块钱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三星

标题里已经说了,山寨三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假三星噢,。

是的,请看标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级电容换掉应该就好了

参考以前的维修贴,应该是这样,这个留着打发时间,等闲下来的

网友F:
保险电阻(是吧?)的两条大长脚,销魂啊!

网友G:
三星是山寨的,我有个一样的,不过电容换一换,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保险电阻(是吧?)的两条大长脚,销魂啊!

不浪费元件引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星是山寨的,我有个一样的,不过电容换一换,还是不错的

不动电路,看原件好像不算太山寨,但是有正品这个还是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