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联想LXH-CH0408键盘,试图修复未果

楼主(2019-04-03):
昨天发帖请教的联想故障键盘,今天彻底拆了,看看能不能修好,仔细检查了好久,没发现明显问题,只好作罢。

Lenovo LXH-CH0408

Lenovo LXH-CH0408

Lenovo LXH-CH0408

Lenovo LXH-CH0408

Lenovo LXH-CH0408

Lenovo LXH-CH0408

网友:
薄膜的差评,感觉没修的必要

网友:
看看导线断了没,如果没断,就看按键是否有粘连、氧化、腐蚀。 如果都没问题,就是芯片换了,没法修了。
薄膜键盘都是你拆的这样。

网友:
淘宝买牛屎芯片  或者有10元左右的薄膜键盘买个拆芯片用

网友(2019-07-15):
这个什么故障 上次我的键盘 就是薄膜断线了  剪了一块银线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