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最近凑了点材料想做点焊机,自己用51做控制板,有些疑问。

楼主(2019-04-03):
可控硅如何精确的控制电流大小?
市电交流电一个周期20ms。一个半周10ms,过零之后用单片机控制可控硅在0-10ms之间的延时范围内导通可以控制输出电压,将10ms等分100份,每份100us。每100us为一个档位,调节电压百分比。问题来了,5ms可以对应百分之50输出电压,可是3ms可以对应百分之70么?我总觉得这不是这么简单的线性对应关系。如果确实不是的话,我们该如何使用单片机精确控制输出电压百分比呢?语言表达能力差,也不知道有没有表达清楚了,望高手能答疑解惑。(另外程序运行需要时间,过零检测电路也有压降,各种复杂的因素加在一起,发现想要精准控制很困难,也不知道某宝上卖的成品是否也考虑的如此复杂。)

网友:
只是时间控制,在使用过程中,针对不同材料需要调整不同的时间。
一般用边角料做测试,时间短了焊不上, 时间长了穿孔,所以需要调整时间。
还有就是用降压的方式,降低电流,增加时间。 在点焊过程中,电流和时间是反比的关系。

网友A:
刚好我这几天也在做点焊机的控制板,我没有楼主想得这么复杂,其实业余使用的话只要控制时间就够了,只是要在交流电峰值的时候触发可控硅,这样对可控硅的冲击最小。程序已经完成了大部分,调试通过后就发布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我这几天也在做点焊机的控制板,我没有楼主想得这么复杂,其实业余使用的话只要控制时间就够了,只是要 ...

哈哈,没做电流控制么?我觉得电流控制应该是有必要的。不然有的应用情况烧穿了,有的应用情况焊不上。

网友:
可控硅控制的是导通角,类似于pwm中调节了脉宽。自己百度下导通角看下吧。

网友:
没必要想得那么复杂,我只是用了片2051输出个10至25MS的脉冲控制光耦可控硅管就可以了。

网友:
这里面有说明http://www.avdweb.nl/arduino/hardware-interfacing/spot-welder-controller.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