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长辈家换路由器,新路由怎么样?和K2P差多少?

楼主(2019-04-03):
自己一直用K2P,去年90块钱的时候买了两台,但现在价格涨了不少。想问一下老人家里用,新路由的性能够吗?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90的也不应该是a1/a2吧.
前阵110包邮入手的b70刷完pandorabox挺好用也稳定, 不折腾的话够了.

网友:
宽带大于50M就用全千兆;房间大约150平方再考虑覆盖问题。

一般家用,腾达水星都没问题;反而稳定可靠。

网友:
老人用,稳定是第一位的!

网友A:
这几个还是选择K2P吧,之所以贵就是好多了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还是选择K2P吧,之所以贵就是好多了所致。

行,也没贵多少,买个吧

网友:
看到你说新路由,应该是说新路由3吧,这个不建议买,2.4G信号很不稳定,另外有漏油。还是老实用K2P

网友:
还是K2P比较好,现在家里设备都需要无线网络。新3无线属于半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