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电源有问题请问

楼主(2019-04-03):
请问这个电源会闪光的这个零件是什么?接有负载就啪啪不停响还伴随闪光。正常不?

网友:
有可能击穿了,,,这个是放电管

网友A:
这东西叫放电管,它工作的状态就是啪啪放电。重要的是它放电的原因是什么。市电是否超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叫放电管,它工作的状态就是啪啪放电。重要的是它放电的原因是什么。市电是否超限了? ...

电压229,玩具表有点不准可能230v,这个放电增加功耗吧?能拆吧?我接主板这个功耗9~15乱跳,另外一个电源稳定11瓦

网友:
呃...这么放电居然不炸?

楼主:
我发现这玩意还能引起线路中排插等接触不良的地方啪啪响。可能是影响了电压造成波动还影响了灯光,

网友:
拆了它吧,没事的

网友:
这个不作折腾,留着春节当鞭炮用。。。。。

网友:
是不是电容不行了,最近修了一个12v电源,就是高压的电容就不到1uf,换了一个就好。我的也响,不过感觉像是变压器或者电容的响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叫放电管,它工作的状态就是啪啪放电。重要的是它放电的原因是什么。市电是否超限了? ...

被你说中了,我拆掉这放电管之后,不工作找原因发现滤波电感引脚断了开路,原来能工作全靠这放电管一下一下导通的

楼主:
拆掉放电管不工作,找原因发现滤波电感引脚断了。同样15v5a这个建新电源8块钱买的果然比卖8块5的台达差一些。这个带我主板不开机2瓦功耗,台达那个功率计测不出来,估计1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