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土鳖版JBC245手柄、更新(原创)

楼主(2019-04-03):
首先感谢瓶子老板、湾弟820...支持......之前做过几次板,不是很合理,现在更新设计。
为什么叫土鳖版呢?用JBC的都知道,原装死贵死贵的。所以我设计了用936和907手柄改装成JBC245手柄,便宜。当然没有原装的那么 好看,那么高的逼格。
936、907手柄是什么样子的,质量怎么样,用过都知道,所以不用问,质量怎么样,能用,实用,就可以了...
下面上图: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89716152517

网友:
也挺好看的

楼主:
占楼,备用,再发图。。。

楼主:
继续晒图,一定要超过五个字。。。

楼主:
继续晒图,大家看一看

网友:
谢谢分享,板子做得挺好看的

网友:
东西好,就是图太不清晰了

网友A:
这个不错了,有没出套件,有的话小窗。

手柄不够,整了两个国产的,感觉还要整两移动用的。这个比较合适

网友B:
设计的不错,就是焊工略渣啊,能不能换一种弹片?这种貌似不好焊接啊

楼主:
继续晒图。。。。欢迎 观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了,有没出套件,有的话小窗。

手柄不够,整了两个国产的,感觉还要整两移动用的。这个比较合适 ...

有啊。。。一起玩。。。

网友:
想知道这个心的尺寸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计的不错,就是焊工略渣啊,能不能换一种弹片?这种貌似不好焊接啊

这种弹片应该还可以吧,我去年都想折腾这个了,只是懒,居然跟楼主思维一致。

我直接整了三个来玩,这下不差手柄了。

JBC电流极大,变态,基本都10A左右,200多W,弹片必须接触好的才行。

当然不差钱的还是上专用手柄吧,我国产百多那种也有两个,12MM粗,跟936的确实不是一个等级,特别是马蹄头刀头有时要转下对应斜面,小手柄灵活得啥一样。

网友C:
不错是不错,奈何休眠是个问题,之前就在群里买过4元一片的内桶,使用没问题,就是休眠不好弄,后来放弃了

网友C:
支持折腾,这种907内桶之前在群里4元一个买过2个,用是没问题,奈何休眠不好弄,板子挺漂亮,但是楼主焊工确实渣,之前也想自己弄这个907这种,因为休眠问题不好弄还是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是不错,奈何休眠是个问题,之前就在群里买过4元一片的内桶,使用没问题,就是休眠不好弄,后来放弃了 ...

哪个群里有卖?没想到,会被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折腾,这种907内桶之前在群里4元一个买过2个,用是没问题,奈何休眠不好弄,板子挺漂亮,但是楼主焊工 ...

休眠不是问题,看你用什么主控板

网友(2023-06-27):
这个手柄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