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东研净水机,值得修复利用吗

楼主(2019-04-03):
买的二手房,原房东家里有个东研厨下净水机A500-sh2,还算新吧,我想给扔了,媳妇说这个净水机新的好几千,让我修修,利用起来。这个净水机,现在缺少鹅颈水龙头,以及2分进水三通阀门,净水机闲置3、4年,滤芯肯定得换了,我上网查了一下,5个滤芯要四百多元,三通阀门和鹅颈水龙头要几十元,另外储水桶要两百元,最好也换新的!

大家说说,这玩意花六七百元修复利用起来,值不值呢?

补充内容 (2019-4-16 08:09):
净水机已经修复并更换滤芯完成,写了个帖子分享经验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073

网友A:
泵没问题,不漏水,就是按你的方案修吧,换个其实也是一样的!

滤芯应该要不了那么多钱的!

网友:
拆开看看里面长“海带"了没有。

网友B:
几千肯定不值, 几百也不值, 弄个新的400g的自己装起来也不过几百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千肯定不值, 几百也不值, 弄个新的400g的自己装起来也不过几百块.

主要是没玩过这东西,感觉除了五个滤芯,应该还有个控制电路值点钱,其余的也没什么,2个高低压阀,2个电磁阀,一些2分pe管,一个外壳,卖几千块钱太贵了,几百元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泵没问题,不漏水,就是按你的方案修吧,换个其实也是一样的!

滤芯应该要不了那么多钱的! ...

东研这个品牌的滤芯,一共五个,第四级反渗RO膜比较贵,两百多近300元,其余四个滤芯倒是不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东研这个品牌的滤芯,一共五个,第四级反渗RO膜比较贵,两百多近300元,其余四个滤芯倒是不贵! ...

看图片应该是常规规格,是75G的吗,现在有国产膜了,便宜的,TDS也可以到10以内了!

网友C:
直接ro膜外壳也换了,整套滤芯加桶也就200元,龙头40元搞定。不过400g的无桶用着还是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应该是常规规格,是75G的吗,现在有国产膜了,便宜的,TDS也可以到10以内了! ...

刚接触净水机,75G啥意思,TDS呢,完全看不懂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ro膜外壳也换了,整套滤芯加桶也就200元,龙头40元搞定。不过400g的无桶用着还是放心。 ...

我对净水机刚开始研究和琢磨,这个净水机对于没经验的我来说,换滤芯却不用原装滤芯,换用国产滤芯、滤桶,心里没底啊!

网友:
这东西只要出水tds值达标,其他都是次要的,要知道所有前级的化学生物污染都会被ro膜挡住。不要迷信进口,欧洲也出过疯牛病,日本也有核辐射,弯弯也出过塑化剂,老美也有豆腐渣大桥。现在波音还被禁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没玩过这东西,感觉除了五个滤芯,应该还有个控制电路值点钱,其余的也没什么,2个高低压阀,2个电 ...

我一直两个前置pp棉, 5个滤芯一直是以讹传讹. 从13年开始弄, 全部都在网上买配件没有一个卖家能说出来5个前置的真正作用.
后置更是扯淡, 都ro过滤了还用啥活性炭?

网友:
滤芯并不一定要用同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两个前置pp棉, 5个滤芯一直是以讹传讹. 从13年开始弄, 全部都在网上买配件没有一个卖家能说出来5个 ...

下图是东研无极过滤的示意图,滤芯淘宝链接在下面,也有说明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9#detail

那么现在这种情况,不用原装滤芯,如何自己DIY呢?有什么具体方案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图是东研无极过滤的示意图,滤芯淘宝链接在下面,也有说明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 ...

知道这些滤芯, 但是没有一个卖家有数据支撑, 比如2级活性炭过滤后再到1微米pp棉的作用是什么; 都过了ro膜了有必要用活性炭再增加口感? 能增加吗?  所有这些东西有实验室或者检测报告支持吗? 想想都不合理...
所以, 往往都是人云亦云罢了, 卖家能多赚钱, 买家一看也没多少钱, 别人这么弄我也这么弄吧. 但是真的有意义吗? 恐怕没人深究过, 呵呵.
我就是两级pp棉前置然后直接400g的ro膜,顺便也不用泵了, 直接自来水水压, 产水量跟100g的有泵方式差不多,  改了有2,3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这些滤芯, 但是没有一个卖家有数据支撑, 比如2级活性炭过滤后再到1微米pp棉的作用是什么; 都过了ro膜 ...

任何一个领域,不学习就不能深入了解
我得去了解以下几个知识:
1、净水机的ro过滤膜技术
2、净水检测仪表选购与使用
3、净水机配件,如2分、3分PE管管件的型号熟悉及安装组装技术、低压泵、高压泵、电磁阀等选购及安装使用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任何一个领域,不学习就不能深入了解
我得去了解以下几个知识:
1、净水机的ro过滤膜技术

add oil:titter:

网友:
七八百够装全新的了
看你那机子RO不是50的就是75的  换全套滤芯要不了几个钱

网友D:
这东西应该没大问题,你先不要急着换滤芯,先接上水通上电,让他转一会儿,看看能不能正常工作,水泵漏不漏水,压力能不能上去,看看工作程序对不对,只要水泵电源电脑版电磁阀高低压开关没问题,换滤芯就可以。龙头10元,进水三通5元。反渗透膜6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应该没大问题,你先不要急着换滤芯,先接上水通上电,让他转一会儿,看看能不能正常工作,水泵漏不漏 ...

前几天淘宝买了个鹅颈龙头,以及2分三通阀,花了30多元,昨晚到货,花了近一个小时组装好,通电试机,应该是正常工作。不过电机声音有点吵,差不多2、3个小时,电机才休息,一桶水也“制”好了!

我现在有点犹豫,要不要买东研的原装五只滤芯,这样要投入400元左右,另外据说储水桶,好几年了,也该换新的,换储水桶要200元左右,这样下来还要投入600元左右。

我在淘宝看了看,一个全新的小米1A净水机,也不过1200-1400元,犹豫着是利旧这个东研的净水机,还是买个全新的净水机。

我的手机头条里看到关于小米产品评论,不少人购买的全新小米净水机,反映用了一段时间,过滤效果也不太好,有些用了几个月就不用了。

我有点犹豫,花几百利旧,或者上千元买新的净水机,有多大的必要?为何原来这个东研净水机的主人,这机器都不用了呢?

这个东研原装反渗透膜要290元,您说60元的反渗透膜,是自己买材料DIY的吗?对此不懂的地方太多啊,需要学习,再做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