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便携电压表

楼主(2019-04-03):
TB凑单买了两个数码管电压表头,1.3元一个。想了想把它改造成个便携电压表用,这个表头是两线的,所以先断开测试+与电源+连接。

为了防止测试反接烧表头,在地上串了个二极管保护,利用表头的耳朵粘一个micro USB插座上去,来提供电源,原理图:

改造后的实物:

测试一下效果,还是挺准的,用手摸一下也能有0.2-0.3V的度数。把它随身携带,用充电宝、手机都可以供电,非常方便。

网友A:
讲真,虽然小,但不好存放携带,功能单一,实际应用效果不如便捷式的万用表,例如VC921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13747&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讲真,虽然小,但不好存放携带,功能单一,实际应用效果不如便捷式的万用表,例如VC921
https://www.mydigi ...

你这完全两码事,我的万用表比你这个还小,但是还是不方便天天随身携带。我大多数都用万用表测电压,所以这个比U盘还小的家伙刚好适合我部分需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完全两码事,我的万用表比你这个还小,但是还是不方便天天随身携带。我大多数都用万用表测电压,所以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
这个,4-30V都可以测到,配个负载还能直接测出电流功率

网友B:
谢谢分享,确实很小巧,热熔胶很随意啊哈哈哈哈

网友C:
挺好的 。
热熔胶我也这么给表头打过  然后表头不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确实很小巧,热熔胶很随意啊哈哈哈哈

不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好的 。
热熔胶我也这么给表头打过  然后表头不显示了

正常数码管是不受热熔胶影响的。

网友D:
二极管没压降?

网友:
这表供电用个8串铁锂就完蛋了,运气不好

网友:
买过两种,误差有-0.2V

网友:
后边加个壳子,不就更完美了。

网友:
本身二线与三线的电压表区别在短接上

网友:
我以前也弄过,直接是透明热缩管固定好线防止断裂,可以测量手机备用电池大概电量,不过得需要红字表头,启动电压最好能2.8V。

网友:
确实方便些!谢谢分享!

网友:
本身带个锂电供电,就可以了,然后连4056板子,这表板子,电池都做在一个小盒子里,随身带安全些

网友E:
直接用USB测试就好,还带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USB测试就好,还带电流

也不错,不过我的USB测试最大只能测9V,这个能测3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没压降?

测试正极是高阻,基本没什么电流,而且二极管低压降的,压降虽电流增大而增大,最大不超过0.2v,实测误差我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讲究

后面准备用LDO做个恒流源加上测电阻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