蹭网使用 TP-Link 941路由器刷DD-WRT中续信号,如何将天线改成3米天线延伸...

楼主(2019-04-03):
蹭网隔壁,TP-Link 941路由器刷DD-WRT中继信号,把路由器放室外的时候中继效果强很多,但是放室外有雨淋,现在想路由器仍然放室内,天线改成sma接口,3米天线延伸到室外,推荐一下适合TP-Link 941路由器使用的3米室外天线吧,最好发个链接给我。哪位改过定向天线,效果如何?

网友A:
改POE供电。就方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改POE供电。就方便了

刷UBNT效果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UBNT效果也不错

941刷UBNT要改内存,咱玩不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941刷UBNT要改内存,咱玩不了啊

不用换内存。换一个8M闪存就好。

网友:
十米有点长了,要延伸的话需要馈管连接,但是价格不菲

网友:
把家里用的桶装洗洁精的塑料桶剪掉一端,
做成防水外壳,再把路由器放塑料桶里,挂在室外中继就行。
路由器可以自己改成POE供电,一根网线牵到室外即可。
天线馈线太长,信号衰减很厉害的。

桶倒过来,路由放里面

桶倒过来,路由放里面

网友:
油桶或者洗洁精外壳做防水加POE,比你换馈线成本低很多,还效果好,馈线用的不好或者焊接不好效果不好

网友(2019-10-02):
现在都还在想人家的网

网友(2020-01-16):
引用 网友A:
改POE供电。就方便了

请问为什么改POE供电会方便?能详细解释一下吗?改POE供电路由器仍然放在室内?

网友:
改UBNT后用POE供电,或者用网线电源线一体的线改,效果比馈线好

网友:
最近正需要呢,学习了

网友(2020-02-24):
直接买个防水网桥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