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到个“便宜”活,不动焊修复欧派充电器

楼主(2019-04-03):
同事欧派电动车充电器坏了,充电器是南京西普尔代工的,插电无反应,测量输入插头两脚间电阻为无穷大,拆开后首先检查保险管,保险管是好,然后分别测量两电源线,发现其中一根线已经断了。没有断线检查器,不能确定断线部位,细查中确定是插头尾部线断,果断用剪刀剪掉插头,拿出不久前网购的备用插头换上交差。
这是我修过最省事的充电器。

网友:
我的充电器是插上灯亮几秒就灭,也是线断了

网友:
这个情况很多啊

网友:
共同的毛病啊

楼主:
同事这个充电器才用了刚刚2年,我的充电器已经用了快12整年了,线没事仍然完好。这种情况与使用习惯有关,收线时尽量减少电源线的扭、折,使用时尽量不要用力拉、扯。

网友:
是充电器的通病,我换过好几个了

网友:
用12年  厉害了! 也是西普尔吗。
这模样插头我也有一包  可能是插片有点薄差不紧

网友:
有emi组件的电源不会太差

网友:
如今的电器,引线一部不合格,特细,易断。

网友:
充电器还是不错的

网友:
西普尔的线路,用料还可以。两边插头内部的接线松脱,造成不亮灯和无电压输出,这种通病常见。

网友:
看整流桥的布局就知道是西普尔代工的了

网友:
多数是使用不当造成的,比如经常拽线拔插头,经常盘绕线,经常悬吊使用充电器

网友:
没人吐槽“欧派”俩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