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R1660+v2路由器拆机改64M内存

楼主(2019-04-03):
等闪存到了再刷固件
上图

改天刷固件,敬请期待

网友:
此路由不值得改了。还不如改k2p

网友A:
这个芯片的机器第三方的固件很少吧?好像是驱动不开源?

网友B:
这货还有使用价值么???有这功夫 弄点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的机器第三方的固件很少吧?好像是驱动不开源?

打算刷个285,就是路由加上了交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还有使用价值么???有这功夫 弄点别的

就是闲的没事玩,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