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玩物丧志系列,一个3D打印耳机靠飞碟撑起另一边天

楼主(2019-04-03):
前言:
这么多年过去,本人也玩过大大小小各种不同的耳机,但是看得多了就觉得它们实在太过乏味,似乎音质的提升有限,创新也一直在原地踏步,可玩性实在较低,想着如今日新月异的科技怎么能不带动耳机科技的进步,应该只有不断尝试才能设计出让人耳目一新的产品。虽然奥睿科最初给我的印象一直都是电脑配件类的产品,不过近些年来,似乎他家都在尝试着各种产品的探底设计,类似这次在某平台上众筹的耳机就是一种让人比较惊喜的产品,它独特的外观和功能设计已经吸引了大部分人眼球,而这次我早早就收到了这款产品,刚拿到手就已经迫不及待的使用上。
产品的开箱以及细节:
最初我以为产品外包装设计和普通音箱产品一样大,不过在收到后才发现比原先想的还要大的多,而且产品的包装是分成底座和耳机两部分组成的。
耳机部分的外包装设计比较时尚,盒子外观采用全黑式天地盖设计,整体外观较为简洁,顶部正中部分采用烫金工艺印刷有厂家的LOGO,底部则贴有一张非常详细的产品介绍页。
盒内的加固设计非常的紧实,内部采用弹性较好的泡沫海绵体将里面的产品紧紧包裹,在将产品取出的过程还可以非常明显的感觉到有较大的阻力。
耳机盒内主要由耳套收纳盒、耳机收纳盒、耳机和说明书组成,其中的说明书采用铜版纸制成,印刷的内容非常简单,仅有两页纸,正反两面分别采用中英两种文字印刷而成。
一直以来我们所使用的耳机收纳盒除了用作正常的收纳或者充电之外,几乎就没啥用的了,但是这款耳机收纳盒的外观设计却另辟蹊径,非常别出心裁的采用了飞碟造型设计,这是耳机其中一个比较吸引人的地方,毕竟大多数的boy都喜欢这类型的题材。
它的壳体主要采用了全铝合金一体成型制成,经过精细开模并配上全手工上色打磨,让产品表面带有略微光滑的舒适手感。
而它的设计制作上整体非常的均匀,因此将其放置在平面上都能很好的维持不倒翁的平衡状态,单纯从这些外观和手感来看,似乎里面的耳机就给人以不错的感觉。
耳机收纳盒部分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其中放置在中心位置的椭圆铝盒为耳机的放置盒,底盘部分则为耳套收纳盒,为放置平稳和避免互相间的摩擦,所以耳套收纳盒的内面还黏贴有一大片黑色的薄底绒植布。
耳机盒顶部印刷有厂家的LOGO字样,侧面是扁平的椭圆设计。
盒盖两面采用了螺纹旋紧方式设计,能保证内部耳机不因意外跌落而掉出,而且内部还加有一块略厚的海绵体对耳机进行固定,可见厂家对耳机的加固保护做的非常到位。
意外的是,拆解完后我发现盒盖两面还黏贴有保护性的绒植布(也有为后期加入悬浮铁块起到保护和增大摩擦的作用)。
耳套收纳盒部分则比较简单,它主要通过上下盖简单的放置盖合,无任何锁扣设计,所以翻转过程需要小心用手按压,这样才不容易使得内部耳套掉落。
这份耳机中附送有8对大小不同以及不同材质的耳套,它们主要是塞在PU发泡杆中进行固定。
这里面既有我们熟知且常见的硅胶耳套,同时也有较为高档的PU海绵耳套,根据官方给出的数据可知,这些耳套能很好的为我们抵挡掉外界26db到30db大小的噪声,使用中能起到一定的被动降噪功能。
特别是这种PU海绵耳套,它主要是经PU发泡成型,表面略微光滑,内部气孔结构非常均匀,整体非常柔软,在挤压之后能迅速恢复原有形状,因为海绵体具有绝佳的吸音结构,所以佩戴起来会比硅胶耳套具有更优异的隔音效果,这也是大多数高端耳机的标配之一。
对于耳机而言,厂家主要提供有两种可选的型号,其中一种是星际号——武者,而另一种就是我这款星际号——歌者,虽然他们在外观设计上并没有太大的本质区别,但是在硬件上却略有不同,不过它那款我没有就不说了,单说我这款。
我这款耳机在硬件上采用了圈铁结合的设计风格,既保证了高频音质的解析能力,也能在低频段中具有较强的下潜能力,做到足够的三频均衡,能轻易实现各类不同场景的使用,虽然内部仅仅是一圈一铁的结合设计,但是据说低频可下潜至3Hz能力,使用音域范围较广,几乎囊括了人类所能听到的声音极限。
而在耳机输入音频线上,为能较好的保证音乐传输中的信号稳定,厂家采用了1.2米长的4芯单晶铜线,通过交叉编织的方法来消除外部信号的干扰,并且输入端口上也采用镀金的3.5mm插口制成,这样设计的耳机阻抗仅有9Ω大小,灵敏度最大能达到103db左右,小功率的播放器就能轻易推动其发声,几乎能满足大部分常见的音频设备使用。
各种分线端子也采用了铝合金制成,并印刷有厂家的LOGO。
不过在这里,厂家还是为耳机和线材提供了分离式设计,让它们之间通过镀金的0.78双针接口拔插使用,能方便以后线材出现磨损的时候更换。自然,考虑到会出现线材与耳机搭配不对应的问题,所以在线材的拔插接头上还印刷有“L”和“R”的图标,在使用的时候只要找准与耳机上对应的“L”和“R”标识接口插入即可,不过要小心的是,这个0.78双针接口必须要小心的对插,避免出现弯头的情况,插入力度基本适中,插进前和拔出前都需要大点力。
而通过这一特殊的接口,还能接上配套的蓝牙控制盒线材,让耳机实现蓝牙的功能,这对于想在有线和无线间自由切换的人来说应该很有必要。
产品的音质输出能力,对于导音管的选择和调音都非常考究一个厂的能力,所以这款耳机的音频输出部分采用了音频分离式设计,将动铁输出的高频音与动圈输出的低频通过不同的导音管分别输出,这些高低音最终在耳道内混合发声,其中的动圈导音管为加强低音输出以及过滤掉部分腔体内的对流杂音,所以导音管末端部分采用了收窄设计,而动铁部分则直接设计在靠近出音口的地方,并用一块白色的过滤海绵堵住,同样具有部分加强低音的功效。
一个密闭的腔体对于耳机的音质而言也略微重要,所以这款耳机在腔体的设计上采用了业界至今都少见的3D打印一体成型壳体,密闭的壳体仅在动圈表面留有两个空隙,基本能最大程度的实现耳机的理论设计性能。
而它的外壳选取的是FDA认证的德国生物树脂为材料(可能是聚乳酸),整体显得非常的透亮,能够清晰的看清耳机的内部结构,科技感较强。
外壳表面非常的光滑,有类似亲肤的触感,而它人体工程学的造型设计,能让它以绝佳的方式放置入人的耳道内,舒适且紧实,让耳道与耳机之间形成绝佳的密闭空间,尽最大可能的降低外界噪声的音响,这样的音质收听会显得的更加纯粹清晰。不过为避免出现类似听诊器的效应,所以建议耳机佩戴的时候能采用绕耳式的佩戴方式,这样就不容易出现因为耳机传输线材的撞击摩擦而发出异响,影响音质的体验。
那么作为配件配套使用的磁悬浮底座又如何呢?相比较耳机来讲,这个底座的包装确实是太大了,而且包装设计显得非常的简陋,外盒仅采用了全白色瓦楞纸盒设计,无任何的文字印刷与说明。
开箱后可见顶部塞有一块白色的电源盒,四周均为非常厚实的泡沫框架,而底部的泡沫紧紧塞有产品的磁悬浮底座以及悬浮磁铁。
这就是整个底座内的组成部分。
底座内部的设计并没有内置电池等组成,因此需要外接电源才能正常的工作,所选的电源为东莞市讯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15V1A适配器,实测线长约为1.85m,可让底座放置忽略插座位置的影响。
底座壳体貌似采用ABS塑料制成,它的质感显得非常厚实,外观上采用了黑色磨砂面壳环绕的圆盘设计,顶端白色的凸起部分较为光滑,主要是放置耳机收纳盒或者悬浮磁铁的用于悬浮使用的位置,而它旁边多出来的白边底下加有七彩LED灯设计,可通过底座侧边的开关键自行控制。
顶端的边角部分采用了倒角设计,不过这部分看起来像是手工切割而成,所以在交接的断面处有比较明显的加工痕迹,不过切面还是非常的平整的,唯独侧面的注胶痕迹没有打磨平整,所以底座的做工看起来略显的粗糙。
底座侧面还设计有DC电源插口。
它的底部均匀分布有四小块橡胶垫,能为底座在平面提供较为平稳的抓力,不过中间部分有多个类似螺丝孔的设计不知道是干啥用的。
底座上黏贴的产品标签上写有底座的使用方法,并且还有贴心的产品提示(真没想到底座的说明书是在这里)。
不过我还是发现了个小问题,那就是底部原本标注DC插口的部分与实际的DC插口方向有所出入,这是模具设计错误?
悬浮磁铁采用梯形圆盘的外观设计,它的内部是一块比较大的磁铁块,在他的外面包裹有硬质塑料制成,顶端镂空并贴有保护性的保护贴纸。
它的底部是一大块植绒布,主要是悬浮的时候用于放置飞碟收纳盒使用的。
最后来一组星际号——歌者标准版的全体图吧。
产品的使用以及简单测试:
这款耳机的音质输出确实不错,虽然在开始使用前,用耳机收听《死了都要爱》这份歌曲的时候,发现它在高音频段部分表现力略微生硬,但是并没有出现失真的情况,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煲机操作之后,细腻的高音段才能被完全的展现出来。而且低音的下潜能力确实也能经受的住考验,最起码在类似《The Mass》中的超重低音频段也能清晰彰显,恢弘有力,基本上耳机在中高低音频段间基本都能完美过渡。
如需使用产品的悬浮功能,则需要用到厂家所提供的磁悬浮底座以及悬浮磁铁才能完成。在底座通电后会形成一定的高频电磁场,将悬浮磁铁放置在底座正中心的位置,让悬浮磁铁在表面形成一定的电涡流来达到悬浮所需的排斥力,这时放置的悬浮铁块即可悬浮于底座之上,接着只需放置耳机收纳盒即可实现着陆式悬浮。
自然,为了增加动感,通过控制底座开关可进行LED背光切换操作。
如果觉得不太满意这种悬浮,还可以在耳套盒子内贴上两块双面胶。
然后将悬浮磁铁放置到耳机收纳盒内封装,接着将耳套收纳盒和耳机收纳盒黏贴在一起,在底座上找到对应的放置点即可实现盘旋式悬浮,这点就比较科幻了,相信也是大多数人所喜爱的。
总结:
优点:无论是耳机的外观设计还是收纳盒的造型设计都让人耳目一新,可玩性和观赏性十足,而且耳机内采用了圈铁设计方案,可让耳机输出的音频在高中低三频范围内完美过渡,加上阻抗小,灵敏度大,耳机整体的适用场景较广,即使是线材也同样采用优质的4芯交叉编织的单晶铜线制成,保证了产品在信号传输上的稳定,分离式的耳机线设计也能让不同人群在有线耳机和无线蓝牙之间做更好的抉择,而3D无缝成型,不仅让耳机更美观,同时也让音质有更大的提升。
缺点:虽然耳机做工较好,但是作为配件的底座做工略显粗糙,且需实时电源供电才能用于悬浮操作,而且飞碟盘旋式的设计应该有个更好的方法去实现,黏贴操作不仅会损坏耳套内绒植布的结构,同时不精准的黏贴也会让产品悬浮过程不断摆动,降低产品的实际体验感。

网友A:
这玩意会不会出现带着耳机线被别人勾了一下,分离了,耳机又被线带出耳朵跑的找不到了,或者插拔次数多了松了

网友:
收纳盒有点意思,第一次看到有做成这样的,大多数牌子都会用个很大的三防盒子装着,收纳也不方便
耳机的0.78MM线不好找啊,要是做成舒尔 MMCX标准的通用性会好点,本身带固定的功能,意外情况很难拔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会不会出现带着耳机线被别人勾了一下,分离了,耳机又被线带出耳朵跑的找不到了,或者插拔次数多了松 ...

其实现在很多的动铁类耳机都习惯这种分离式设计,有兴趣可以参考一下那些DIY动铁耳机,你会发现不一样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