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监控用得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9-04-03):
没接触过这个
弄了个头儿,打算做成显微镜用,但显示器没选好(穷....)

头是540线的,咸鱼转了圈,7寸的,都是16:9的,分辨率高于头,这样接上去会是缩放(居中显示)还是拉扯(形变)?

反之要是分辨率低于这个,会是缩放还是直接没法显示。

不打算用采集卡,因为太占地方,还能配个电脑..

楼主:
头是bnc的,应该可以当做av使用吧...

网友A:
倒车显示器不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车显示器不贵的

倒车显示器
普遍分辨率不高...........

换思路了,用usb采集卡,让安卓端做输出来代替显示器,平板找了个老古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