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tx 开卡成功后,请大神查看!!!

楼主(2019-04-03):
2246tx 开卡成功后,新建分区,读取写入正常,然后断开硬盘,在插入,一切开卡信息都没有了,也不识别,只能从新开卡,如果不新建分区,拔插还能识别,也能看见容量。
也跑完RDT了。数据如下:
*****************************************************************************************************************************************
Serial Number:            AA000000000000000733
RDT Result:               RDT PASS.
Error Code:               0x00
Execution Time:           00:49:36
Execution Loop:           1
Total Fail Count:         26
Read Fail Count:          0
Erase Fail Count:         26
Program Fail Count:       0
Pretest (Original) Fails: 14 (0)
Max Temperature:          41
-----------------------------------------------------------------------------------------------------------------------------------------
Reference:                         0-do RDT to all blocks
Temperature Threshold:             0
ECC Threshold:                     60
Erase Fail Threshold:              255
Program Fail Threshold:            255
Read Fail Threshold:               255
Total Fail Count Threshold:        0
RDT Loop Base Setting:             1
Test Pattern:                      Using Random Pattern
-----------------------------------------------------------------------------------------------------------------------------------------
Bad block Number:
        [CE0]  [CE1]  [CE2]  [CE3]  [CE4]  [CE5]  [CE6]  [CE7]
[CH0]  0x009  0x009  0x000  0x000  0x000  0x000  0x000  0x000
[CH1]  0x015  0x009  0x000  0x000  0x000  0x000  0x000  0x000
[CH2]  0x008  0x00B  0x000  0x000  0x000  0x000  0x000  0x000
[CH3]  0x00B  0x008  0x000  0x000  0x000  0x000  0x000  0x000
-----------------------------------------------------------------------------------------------------------------------------------------
Bad block detial information:
[FBlock]     [CE]         [CH]      [EraseError]    [ProgramError]    [ReadError]    [PretestError]   [OriginalError]   [SaveTabError]
  0x0018       0            0            0,1,2,3          -                -                -                -                -
               0            1            0,1,2,3          -                -                -                -                -
               0            2            0,1,2,3          -                -                -                -                -
               0            3            0,1,2,3          -                -                -                -                -
               1            0            0,1,2,3          -                -                -                -                -
               1            1            0,1,2,3          -                -                -                -                -
               1            2            0,1,2,3          -                -                -                -                -
               1            3            0,1,2,3          -                -                -                -                -
  0x0019       0            1            2                -                -                -                -                -
  0x001B       0            1            2                -                -                -                -                -
  0x0038       0            3            2                -                -                -                -                -
  0x003E       0            3            2                -                -                -                -                -
  0x0059       0            1            2                -                -                -                -                -
  0x0099       0            1            2                -                -                -                -                -
  0x00E1       0            1            2                -                -                -                -                -
  0x00E3       0            1            2                -                -                -                -                -
  0x00F0       0            0            2,3              -                -                -                -                -
               0            1            2,3              -                -                -                -                -
               0            2            2,3              -                -                -                -                -
               0            3            2,3              -                -                -                -                -
               1            0            2,3              -                -                -                -                -
               1            1            2,3              -                -                -                -                -
               1            2            2,3              -                -                -                -                -
               1            3            2,3              -                -                -                -                -
  0x00F1       0            0            0,1              -                -                -                -                -
               0            1            0,1              -                -                -                -                -
               0            2            0,1              -                -                -                -                -
               0            3            0,1              -                -                -                -                -
               1            0            0,1              -                -                -                -                -
               1            1            0,1              -                -                -                -                -
               1            2            0,1              -                -                -                -                -
               1            3            0,1              -                -                -                -                -
  0x0118       0            1            1                -                -                -                -                -
  0x0119       0            1            2                -                -                -                -                -
  0x011A       0            1            1                -                -                -                -                -
  0x011B       0            1            2                -                -                -                -                -
  0x0134       1            1            1                -                -                -                -                -
  0x0158       0            0            0,3              -                -                -                -                -
               0            1            0,1              -                -                -                -                -
               0            3            0,2              -                -                -                -                -
               1            0            0                -                -                -                -                -
               1            1            0                -                -                -                -                -
               1            2            0                -                -                -                -                -
               1            3            1                -                -                -                -                -
  0x0159       0            1            2                -                -                -                -                -
  0x0194       1            2            2                -                -                -                -                -
  0x0198       0            0            0,1,3            -                -                -                -                -
               0            1            0,1              -                -                -                -                -
               0            2            0                -                -                -                -                -
               0            3            0,1,2            -                -                -                -                -
               1            0            0                -                -                -                -                -
               1            1            0                -                -                -                -                -
               1            2            0                -                -                -                -                -
               1            3            0,1,3            -                -                -                -                -
  0x0199       0            1            2                -                -                -                -                -
  0x01A2       1            2            2                -                -                -                -                -
  0x01E0       0            0            0,1,3            -                -                -                -                -
               0            1            0,1              -                -                -                -                -
               0            2            0,1              -                -                -                -                -
               0            3            0,1,2,3          -                -                -                -                -
               1            0            0,1,3            -                -                -                -                -
               1            1            0,1,3            -                -                -                -                -
               1            2            0,1,3            -                -                -                -                -
               1            3            0,1,3            -                -                -                -                -
  0x01E1       0            0            0                -                -                -                -                -
               0            1            2,3              -                -                -                -                -
               0            2            0                -                -                -                -                -
               0            3            0                -                -                -                -                -
               1            0            0,1              -                -                -                -                -
               1            2            2                -                -                -                -                -
  0x01E2       0            0            0,1,3            -                -                -                -                -
               0            1            0,1,3            -                -                -                -                -
               0            2            0,1,3            -                -                -                -                -
               0            3            0,1,2,3          -                -                -                -                -
               1            0            0,1,3            -                -                -                -                -
               1            1            0,1,2,3          -                -                -                -                -
               1            2            0,1,2,3          -                -                -                -                -
               1            3            0,1,3            -                -                -                -                -
  0x01E3       0            0            0,3              -                -                -                -                -
               0            1            0,1,2,3          -                -                -                -                -
               0            2            0,1,3            -                -                -                -                -
               0            3            0,3              -                -                -                -                -
               1            0            0,1,2            -                -                -                -                -
               1            1            0,1              -                -                -                -                -
               1            2            0,1,2,3          -                -                -                -                -
               1            3            0,1              -                -                -                -                -
*****************************************************************************************************************************************

网友A:
换一个软件版本试一下,记得最新的是040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软件版本试一下,记得最新的是0405的

试了!一样!

网友B:
开卡之前跑RDT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卡之前跑RDT了吗

小白,不明白是什么!应该是没有,直接短接后软件开卡

网友:
开卡完掉盘,要么是焊接松焊,要么是芯片出问题了,跑RDT再开一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