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无边框之痛!碎屏的Dell P2219H 显示器拆解

楼主(2019-04-03):
新款的无边框21.5显示器。

无边框好不好?好不好?好看,但是TMD太脆弱了额,一碰就破了~~~呜呜呜呜!
拆开大家看看吧。

用的LG的面板

楼主:
无边框之痛!续集--无边框显示器用的液晶面板拆开大家看看,LM215WF9

无“边框”的显示器,这个现在比较流行,对于有多块屏并排使用的人而言,还是有好处的。
但对只是用一个显示器的人而言,说实话,用处不大,而且有个问题,就是屏幕由于没有边框的保护,会比较脆弱,磕碰导致破裂的风险大增。

拆开看看,无边框是如何做到的呢?
以前的屏幕都是一个钢的边框,包在面板外部,这个是一个塑料的内框,面板是贴在内框上,然后扣到背光板上。

里面的背光部分就和普通显示器一样了。

底部的LED背光,然后聚光片,扩散片*2,导光板,反光片。
导光板上面有印刷的点,通过调整点的大小和密度,来使整个平面光线均匀。

后续想想,干脆修改成一个面板灯吧,哈哈:
查了一下资料:

13S4P的led灯条,13串4并,驱动电压40V左右,电流200ma左右即可。有空焊上线点起来看看效果,废物利用,哈哈。

另外提一下,人眼对(亮度)灰度的感受不是线性的,如下图,你觉得亮度是一半的时候,其实只有25%的绝对亮度。

电路板也拍一下:

楼主:
归宿:
平板灯一个

楼主:
线的接法,供参考。
中间两根正,两侧4根负。手头没有合适的插头,把塑料座拔下来,直接焊接在插针上就好了。

网友:
真不知道为什么要设计这么脆弱的显示器出来,难道地方真的如此紧张,厚一点都放不下?

网友:
为了好看阿
为了市场

网友:
屏玻璃特薄,为何说拆屏有风险?就为这。

网友:
追求极致轻薄的代价

网友:
你说手机越做越薄,这个可以理解,因为是随身便携的产品。但是显示器却跟这个风,完全没什么意义,我想没几个人带着显示器跑来跑去吧,显示器一般都是固定用,极少频繁移动,固定用的话,根本不在乎哪点厚度和宽度。

网友:
可惜了,还是LG的面板。我们家的LG电视不知道啥时候砸到上面一个点,屏明显是砸穿了能看到里面的光。好在IPS硬屏,没有扩散。不仔细看看不出来,你这个直接报废了。

网友:
如果贴上一个比边框稍微大一点点的钢化玻璃不就好了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归宿:
平板灯一个

几伏特?电流多大?我有个15.6寸的本子,也准备按照你这样做,不知道多大的电压和电流

网友:
可惜了还是LG的,这玩意也就是显示屏值钱

网友:
反了吧,手机经常移动才需要边框,显示器几年都不挪地方,为什么要边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伏特?电流多大?我有个15.6寸的本子,也准备按照你这样做,不知道多大的电压和电流 ...

要看看屏幕型号,然后上网可以查到规格。
一般会描述为8S4P这样,S前面的数字代表几个灯串联,P代表几个灯并联。
一般一个灯电压在3V左右,电流一般是50ma左右。
电压就把S前面的数字*3
电流就把P前面的数字*50ma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看看屏幕型号,然后上网可以查到规格。
一般会描述为8S4P这样,S前面的数字代表几个灯串联,P代表几个 ...

看来我这是21V就满足需求了对吗?电流需要0.21A ,这样理解对吗?因为我没有你那样的字符串,我根据总功率算的,如果我用24伏的电源会不会烧了它,另外最低电压貌似6V  这样12v也可以点亮它吧?请指点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这是21V就满足需求了对吗?电流需要0.21A ,这样理解对吗?因为我没有你那样的字符串,我根据总功率 ...

如果你没有这个信息,可以用可调电源,使用恒流模式来驱动试试看。不要用恒压的电源,否者烧掉灯的可能性比较大,非常大,哈哈。把电流设置在50ma左右点点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这是21V就满足需求了对吗?电流需要0.21A ,这样理解对吗?因为我没有你那样的字符串,我根据总功率 ...

刚看了一下,这个屏好像内置了LED驱动器,可能和我这种台式电脑用的屏不一样,不过我有点拿不准。
“背光方面此产品采用了WLED发光的侧入式光源,光源的使用寿命为15K小时,含LED驱动器。”

如果含有驱动器,应该就有亮度控制的输入端,要是有规格书看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看了一下,这个屏好像内置了LED驱动器,可能和我这种台式电脑用的屏不一样,不过我有点拿不准。
“背光 ...

:cry我抽空研究一下噢

网友(2019-10-10):
我的p2419H昨天碰到键盘直接漏液了。网上买面板了。只能自己换 售后不保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