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工业用Innodisk(宜鼎)的固态硬盘

楼主(2019-04-03):
项目用的,还剩一点点,外壳是铝合金外壳,这里就不直接上图了,直接上内脏

板子无缓存,正面双flash,反面双flash。图片可以看出来,本来应该存在的防掉电电容并没有使用,

不知道是缩减成本还是什么问题

主控是私有主控,貌似这家还不是打标OEM的,好像能自研主控,不过资料很少,也找不到。

flash是东芝的TC58TFG7DDLTA0D 128Mbit  16GB 15nmMLC闪存。正反共四颗正片,台湾产,17年底存货

下面是不知名的芯片了,大家看一下就好,

总结一下,产品感觉并没有什么工业的元素在里面,64G 的SSD使用MLC芯片,没有外置缓存,掉电电容也不具备,价格嘛,肯定是高高在上。

不过官方宣称好像每一片都进行测试,不是抽测。

网友:
15nm应该还不如64层tlc吧。。。这么新的工艺居然还是tosp封装

网友A(2019-08-09):
工业电子产品讲究的是稳定性和温湿度工作环境

网友(2021-08-31):
引用 网友A:
工业电子产品讲究的是稳定性和温湿度工作环境

用过这牌子硬盘,很垃圾

网友:
应该是2246XT主控后打标,宜鼎没有自研主控

网友B:
他家的笔记本内存我在用,还不错。
DDR4 2133 16G单条刷SPD超3200长期稳定使用。
使用的三星B-DIE颗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家的笔记本内存我在用,还不错。
DDR4 2133 16G单条刷SPD超3200长期稳定使用。
使用的三星B-DIE颗粒 ...

我滴天,能超这么多

网友:
掉电电容一颗都没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滴天,能超这么多

三星B-DIE可以说是DDR4时代,从头到现在DDR5都快出来,一直都是最能超的

网友:
所谓工业级的, 估计是用料好一点吧。。。采购的芯片,货正一点,  耐温之类的参数比民用的好。。

也许只是个名字叫工业级, 其它完全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B-DIE可以说是DDR4时代,从头到现在DDR5都快出来,一直都是最能超的

三星B-DIE颗粒啥模样啊,都什么条子上面有?比镁光那些 BJZ  BLM 啥的还厉害?

网友(2024-04-20):
我手上一堆坏的,找不到工具修呀。

网友(2024-08-08):
我也有个相同板子的坏了,原因是原来是好的,用flash id 查看颗粒信息时,不知道点了哪个软件,进入工程模式了,只能显示4MB未初始化,主控好像是JMF667套皮的,但是用开卡工具看还是不识别,可以肯定是JMF的主控,具体型号可能记错了。有大神有修复经历吗,分享下,谢谢

网友(2025-06-30):
有量产工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