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信电视电源板故障导致不开机的诊断和修复总结,一并感谢热心高手!

楼主(2019-04-03):
原贴请各位参见:
闲来无事拆个蹊跷故障的海信电视机,请教高人解决方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824

还有另外一个帖子在拆机乐园的:
今天拆个蹊跷故障的比较老的海信电视机,请高人指点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828

里面已经列举了故障现象和后面高人的解决方法指点。在此一并感谢给我回复的大侠们:gyczy,zhaoge001,leslie发,bigsky1990,alexflying,bbb165,痛觉残留等热情指点。

让人茅塞顿开。问题的故障就是电源板问题,可能是带负载能力差了。特别是那个5V待机电压不行了。导致不能开机。正常开机后,5V STB电压下降为0.3V左右了(通过好板子测量的)。还有一个就是那两路12V电路,带上主板,下降到了10点几伏了。不是12V了。也与这个问题有关。

一直纳闷的是这个5V STB电压从哪里过来的?好像是通过上面那两路12V插座过来的吗?电源板上没有直接提供5V STB吧?图上有个丝印是BLAD,这个是啥意思? BLSW(背光开关的意思吗?)

正常开机,但是又发现新的问题:
我把AV信号线接到视频1输入端,电流噪声好大的,呜呜叫,屏幕还波纹了。换到视频2就好了。发现后面的HDMI口接上信号竟然不出影。怀疑这个HDMI也是摆设了。

网友A:
HDMI 找到切换芯片  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如正常 测量CPU信号是否送达送达直接换芯片  没有送达  在CPU引脚或测试点测试 检查系统或者刷机再试 加焊/更换CPU再试 切换芯片是比较易损件 常见于单通道损毁

AV干扰 顺着接口往前找(接口易出现虚焊 导致信号接地不良 产生干扰 声音类似功放的电位器接地损毁后) 模数芯片(AV直接进一个芯片变成数字信号后进入切换芯片 但也有主板无此设计 )附近对地小电容挂了 也有遇到切换芯片供电杂波过大(不过AV2正常应该不是切换芯片 因为切换芯片如果有电源干扰注入 所有通路全干扰 不排除个别通路软损毁 所以提一嘴)

电源板如果是二手的建议检查各供电输出电压是否标准 是否存在杂波  电容老化很常见语二手以及拆机配件 ESR表或者电桥才能真正测试电容是否可用 高频性能普通万用表试不出来的

电源板的5VSTB一般来自于副电源部分 如果没有副电源 则来自于12V部分 Blad是亮度调节 V/D

电源干扰主要来自于高压部分的PWM震荡 不良的电容无法过滤高频波形 对主板维修请参考图纸 主板架构不是都一样的 注意芯片使能信号有时会经过门电路进行翻转 所以检查没有的话 在发令器件引脚再测一次 避免误判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MI 找到切换芯片  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如正常 测量CPU信号是否送达送达直接换芯片  没有送达  在CPU引脚或 ...

非常感谢大神的解答。

其中“电源板的5VSTB一般来自于副电源部分 如果没有副电源 则来自于12V部分 Blad是亮度调节 V/D”这句话没有搞明白。

副电源是哪个部分?我的这个电源板有副电源吗?又说来自12V部分,是怎么个来法?电源板到主板之间就只有6根线连接的。没有5V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神的解答。

其中“电源板的5VSTB一般来自于副电源部分 如果没有副电源 则来自于12V部分 Blad ...

副电源 就是一直保持工作的电源 只要接通电源 它就一直工作 为整机提供待机电源 STB(Standby

如果没有指的就是 设计师觉得有物理开关(一般为翘板开关)就不需要再设计副电源了 让开关直接控制开关
其待机时只是主板令电源将背光控制BLSW保持关闭电平 功放芯片静音使能 等等关闭使能电平 并没有真正断电 待机为了能唤醒 需要一个5V/3.3V电平 这个电压便是有主板12V主供电经DC/DC转换而来

有副电源设计的就是待机后主板除了待机供电其余电压均无供给 CPU的待机控制由此5V供电
唤醒信号到来 5V被下拉为低电平(也有上拉或者专门的通讯控制)副电源采样电压被拉低(拉高或接受通讯信号)便通知PFC工作 产生390V左右的直流电压 主电源启振 各电压产生 CPU接受PWR GOOD 并向所有子系统或者硬件发出开启使能信号  子系统或硬件发OK信号至CPU CPU向BIOS发送Your control(外观屏幕为黑色或灰色)  BIOS接手开始使用基本系统运行自检程序(完成后显示品牌标识)BIOS加载系统引导 待其启动完毕后向系统发送Your control 完成开机动作和权限移交

Blad是一种常见的基于电压控制亮度变化方式(BL是背光Back Light的简写 AD是ADJ可调节的意思 连在一起就是可调节的背光电源供电)V/D是其图纸表示方式 其他还有占空比调制模式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电源 就是一直保持工作的电源 只要接通电源 它就一直工作 为整机提供待机电源 STB(Standby)

如果没有 ...

不愧为大侠。讲的非常透彻了。真是专家了。非常感谢!

网友(2022-02-12):
引用 网友A:
副电源 就是一直保持工作的电源 只要接通电源 它就一直工作 为整机提供待机电源 STB(Standby)

如果没有 ...

老师您好,我用百度搜“J4228-050A电源板5V电压不稳”,搜到这个贴子, 看到老师在这个贴子中详细地给楼主指点,我在学习修理海尔液晶电视LU42K1指示灯不亮,三无的故障
我在论坛发贴的网址: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6617-1-1.html

如题,学习维修一台海尔液晶电视Lu42K1  ,故障现象:三无, 据用户说,正常情况接入220v电源线后, 电视的蓝色待机指示灯应亮,然后按下电视正面右下角的电源键,电视应有图像显示。
但现在接220V电源线后, 蓝色待机灯都不亮,
我先还怀疑是  电视正面右下角的电源键 坏了,只用更换 电源键就可以修好。

但拆机后,发现  220v电源线    不经过电源按键,  直接到达 电源板,
我量电源板上最大的电容,电压直流390V,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电容量不是直流310V? 我不知如何修理了?
请问各位老师,这个电源板如何接假负载?接在哪?
电源板上标识:BA13835EKB-5150
电源板有不干胶贴,不干胶贴上印有:94001177A11J98G3086
百度搜“94001177A”,有搜到  海尔L32R1B L32R1 LK37K1电源板JSK4228-050A 94001177A
百度搜“jsk4228-050a电源” ,迅维网论坛搜“lu42”,搜到  一个贴子“1177A电源原理与维修”
搜到一个贴子“#原创新人# 海尔LK47K1 47寸液晶电视 故障维修记录  ”

百度搜“lu42k1无显示”, 搜到一个贴子“ 海尔LU42K1液晶彩电电源板维修实例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9/0824/19/18064964_856840988.shtml
海尔LU42K1液晶彩电电源板型号为JSK4260-050,电源板编号为0094000731。电源板元件分布实物图解和简单工作原理见图1所示,多数元件被散热片覆盖,电路组成方框图见图2所示。集成电路采用FAN7530+ICE3B0565+L6599组合方案,输出+5VSB、+24V、+12V电压。开关机采用控制PFC和主电源驱动电路VCC供电的方式。通电后副电源首先工作,输出+5VSB电压,为主板控制系统供电,红色指示灯亮。遥控或键控开机后,PFC电路和主电源工作,输出+24V、+12V电压,为主板和背光灯板供电,整机进入开机状态。该电源板还应用于海尔LU42K1、L40R1、LB37R3、、L42R1、H32E07等液晶彩电中。

我百度搜“海尔电视LU42K1指示灯不亮”,    搜到一个视频“42寸海尔液晶电视指示灯不亮也不开机,拆这个零件换掉就可以了”   好看视频
测电源板上输出5V处,实测只有1.3V,    输出24V处 也无电压
这个视频的2分20秒说,维修这个海尔42寸液晶电视的电源板,要先接一个假负载,但没有详细说明假负载接在哪?如何接?
这个视频说是 安装在散热片上的, 三脚元件,双向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 sbr20200f 坏了,
把310V电容放电后测元件管脚的电阻值是否短路(双向都有阻值不正常,正常时应不通)
更换了这个三脚元件,用 20AU15  进行更换,修好了。

我把这台电视   海尔液晶电视LU42K1 的电源板,J4228-050A,  从电视中拆出来检修,没有接假负载

检测电源板待机电源+5VSB  电压输出端, 发现  电压在 3.2~5伏之间波动 ( 待机电压 5V电压不稳)

①我觉得这个待机电压5V不稳,可能就是电源板存在的故障,但我还不敢肯定,因为我是单独把电源板从电视上拆出来,没有接主板(没有接负载)。请问老师,电源板没有接主板时(没有接负载时),这个待机电压5V不稳,是否正常?

网上  也有说,独立电源板维修时需模拟工作条件维修时,电源板接口的开/关控制脚,与+5VS电源输出端之间接入一只2 kΩ左右的电阻,或接地短路,就可模拟对电源板提供开机、关机指令。

我把    2K电阻,接在  电源板 输出接口CON3的7脚(ON/OFF脚)  与  电源板 输出接口CON5的1脚(+5VSB脚)
此时,再测量 +5VSB脚,电压稳定下来了,为5.07伏, (没有用2K电阻短接十5伏脚、ON/OFF脚时,电压在 3.2~5伏之间波动 ( 待机电压 5V电压不稳)
测量ON/OFF脚电压为 3.2V,   24V电压脚电压为24.2V,    12V电压脚电压为12.1V,

我打算修理待机电压5V不稳的故障, 首先考虑  5V电压输出端附近的电解电容,  圈纸中标出的2个电解电容CS26 、  CS27
从外观来看,  整个电源板上 电解电容 没有鼓包,外观没有损坏!
2个电解电容CS26 、  CS27  都是  680uF/16V ,怀疑是  电解电容老化
我没有 680uF/16V 电解电容, 找到一个 1000uF/16V电解电容,我将这个电容并联在  CS27 电解电容上,但+5VSB脚电压仍在 3.2~5伏之间波动

我不知如何修理了?电压不稳,不可能是3个启动电阻坏了吧?(如果没有5V电压,可能是启动电阻坏)
网上搜,有人说  反馈电路有问题(光耦、三端稳压器TL431、开关管、有可能性能不良 或电容漏电,),
但这种电子元件性能不良,不太好检测呀? 如果电子元件坏了(短路或开路),好检测。
如果输出电压不稳,我真的觉得好难修, 想麻烦老师继续指点!

网友(2024-05-24):
夏天了,电视自动黑了几次,特来查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