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为什么万用表一定要用9V电池

楼主(2019-04-03):
为什么万用表一定要用9V电池,好多万用表都是9V供电,为什么不用3V电池或者4.2V锂电池。

网友:
现在好多用4.5伏的也有3伏的了

网友A:
9V供电更方便测量  比如大电阻 电流大了精度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9V供电更方便测量  比如大电阻 电流大了精度更高

福禄克17B用3v供电,其他的为什么就不行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福禄克17B用3v供电,其他的为什么就不行呢?

其他的能卖到几十块钱  福禄克为什么不行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他的能卖到几十块钱  福禄克为什么不行呢?

嗯!精彩回帖!驳的有点道理

网友:
只能新表来改变。老表的供应链改动成本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的能卖到几十块钱  福禄克为什么不行呢?

做3V供电,不是成本高的理由吧,我只是举个列。我知道3v供电的就是福禄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精彩回帖!驳的有点道理

我不是来辩论的,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万用表都喜欢用9V电池供电,不是论坛有9v改锂电池供电的吗?好像是胜利表吧,明明可以锂电池供电,

楼主:
应该也是商机,如果两块表价格一样,功能一样,精度一样,一块9v供电,一块3v供电,你选择哪款。

网友D:
3v的表内部基本都有升压电路的。像电阻档,电容档测试需要高一点的电压。以前是受技术条件的限制,不少IC也不能在3v下正常工作。现在硬件成本降低了,可以方便的设计出用3v供电的万用表了。

网友:
以前主要是7107,7106的核心电路。3V无法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3v的表内部基本都有升压电路的。像电阻档,电容档测试需要高一点的电压。以前是受技术条件的限制,不少IC也 ...

有道理,谢谢

网友:
市面3V表挺多的,缺点也有,输出电压不够高例如测试LED,高电压能提高精度,有些芯片需要高电压,内部带升压理论上会干扰(例如常见的DTM0660就带升压)。不用锂电有一定的道理,锂电自放电效应不能长期置放、锂电会自燃、锂电受高压冲击也会BOOM!卖几万只不够BOOM一只赔的,你自己改没毛病,炸了算你自己的。另3V表很多有压漂效应,通常买4.5V以上的表更好。

网友E:
    9V和3V的表我都有,简单说说9伏的表除了电池难找,其它的基本上没啥缺陷,但是3V的表输出电压比较低,特别是在二极管档,虽然说普通的二极管是可以测出来的,但是测发光二极管就不行了,虽然可以测出发光二极管的管压降,但是不能使发光二极管点亮,不像9伏的表,可以直接使发光二极管点亮,而且电容档也有问题,有些万用表测电容是用充电法,3伏电池基本都是用充电法算充电时间来算电容容量大小,遇到大电容读数特别慢,而因为电压的关系要用容抗法来测电容的话,3伏的万用表驱动电桥能力较差,比较难以输出波形,电路上要加以改造,成本也比较高!
    下面说说我的测量结果:9伏的表二极管档输出电压大概在2.8-3伏左右,除了可以正常显示电压以外,还可以正常点一个发光二极管,而3伏的万用表可以显示正常压降,但不能驱动发光二极管,且3伏的表二极管档压降超过1500mV左右就显示超出压降量程,9伏的万用表压降量程可测到2500mv,也不会显示超出量程。3伏供电的万用表充电法测量电容,100uF电容读数时间大约在15秒左右,而9伏的万用表用容抗法测电容,读数时间基本3秒左右就可以读出,基本不用关心电容大小的问题!9伏电池虽然不好找,但是测量上要比3伏的表来的方便,3伏的表测量电阻,电压,电流基本和9伏没啥别,而且3伏电池也是比较好找的,自己看着办吧!
    希望这个答案能给楼主帮助!

网友:
我看到各位讨论的特别热烈。是科技已经是相当的,进步了,买个晶体管测试仪,电阻电容,电感什么都搞了,万用表测电压就行了。

网友:
大把表用3V的。各种芯片组供电不一样就有各种电压的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9V和3V的表我都有,简单说说9伏的表除了电池难找,其它的基本上没啥缺陷,但是3V的表输出电压比较低, ...

谢谢,解答比较全。

网友:
电池型号其实是个历史遗留问题。
要从电路的发展谈起,大约是icl7106也就是fluke和beckman争霸并干掉beckman那个年代数字电路还是ttl为主,那时候fluke和intersil合作设计了万用表芯片,后来intersil自己推出7106,据说就是fluke的合作设计,为此2家闹崩了。除了数字电路,那时候的运放,模拟开关,比较器都要比较高的工作电压,为了正负输入,还要个负压,那时候开关电源还不普及,电荷泵也挺贵,为了满足正负供电和供电电压,9v电池就成为了首选,加个5v线性稳压器,就分得了基本对称的电压。后来随着技术进步cmos成为主流,模拟电路供电要求也在降低,这样使低压3/3.3v供电成为可能。
基本上9v是加线性稳压器变成近似双5v供电,也有变成双3.3/3v供电的,后者往往会发现电压降到7-6v表还能正常工作
3或4节1.5v干电池的往往是加上电荷泵变成双5v,也有双3.3/3v的但不多
2节1.5v干电池往往是加电荷泵变双3.3/3v的
电荷泵在很多dmm芯片内置比如9721
还有6节aa电池的,与9v电池供电供电方案类似
以上是大概,例外的比比皆是,不一一赘述。
最后说下为什么一般不用充电锂电池,就是在没电时要随时能更换,万用表是工具,个人玩无所谓,但工作时万一没电了没时间等充电,必须要随处可以买到的电池补充。也许有人觉得9v不那么普及,其实7,8十年代9v和5号一样好买,还有12v什么的现在不那么常见的型号也都能买到。

网友:
7106之所以要设计成基准和输入都是差分的就是为了降低电源轨对称要求,同时为了对应电压和电阻测试方便灵活切换电压基准和基准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