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单片机控制的恒流源需要加电感吗?

楼主(2019-04-03):
如题,想做一个STM32控制的恒流源,给锂电池充、放电。
然后想问以下,如果是PWM直接控制MOS管,要不要像LED恒流电路那样加个电感。类似下图,把其中的LED换成电池。

PWM直接控制的恒流电流应该是脉动的吗?
还是说给电池充电时会稳定一些,那放电时呢?

网友A:
充电一定要电感,相当于dcdc,放电可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一定要电感,相当于dcdc,放电可以不用

感谢,大概有点思路了。

网友(2019-10-18):
引用 楼主:
感谢,大概有点思路了。

电感电容取样电阻,看开关电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