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2V 7AH的铅酸蓄电池,6年了,放不了多少电,能这么修复?

楼主(2019-04-03):
其实也没有这么用,基本上是充一次电,放个半年,作为一个备用电源电池,偶尔搞个放电试验。

12年出厂的产品。用的是专配的三段式充电器。

应该是里面的化学成本变化了,是不是硫化了??是不是用高压负脉冲可以维修?

网友:
卖废品或者去以旧换新一下。

网友:
加点小苏打看看

楼主:
难救,再不行就拆了

网友:
换新的比较好  修复也没多少容量的

网友:
这玩意寿命超过4年的都少见~

网友:
极板老化,怎么修也就是那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