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联想T1小新投影仪拆解

楼主(2019-04-03):
联想T1小新投影仪拆解,据说和极米Z4X差不多,拆解得之比和NEW Z4差不多。
正面
背面

挑开螺丝塞

拆螺丝

撬机盖

这里要注意,有3条WIFI天线

主板做工比极米Z4强不少,毕竟是大牌

拆光机排线

拿掉主板

主板一面

主板的另一面

变焦马达

音箱

光机型号为S8H

风扇

光机正面

光机背面

拆解完成

网友(2021-12-12):
多少钱买的

网友:
请问这款投影仪四个螺丝孔里面有没有贴类似防拆机的贴纸,谢谢

网友:
近距离观察美帝良心想。

网友A(2022-12-13):
硬件配置和极米Z4X一样,外形也相似,极米的固件刷不进去,遥控器也不能通用,联想T1没遥控器没办法调焦,只能恢复出厂初始化调焦,原装遥控器网上卖280一个。

网友B(2023-04-02):
引用 网友A:
硬件配置和极米Z4X一样,外形也相似,极米的固件刷不进去,遥控器也不能通用,联想T1没遥控器没办法调焦, ...

我也收了一个,变焦研究了很久,总算成功了,修改了一下固件,现在可以用别的遥控器变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收了一个,变焦研究了很久,总算成功了,修改了一下固件,现在可以用别的遥控器变焦了 ...

能否分享一下固件?一直在为调焦发愁呢!ch057nx@126.com

网友:
我感觉亮度还没有酷乐视x5的高。700流明还不如500流明的高。

网友(2023-05-31):
引用 网友B:
我也收了一个,变焦研究了很久,总算成功了,修改了一下固件,现在可以用别的遥控器变焦了 ...

能分享一下固件吗,506228499@qq.com,会感激流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收了一个,变焦研究了很久,总算成功了,修改了一下固件,现在可以用别的遥控器变焦了 ...

大佬 能否分享一下固件?一直在为调焦发愁呢! 394397446@qq.com
不甚感谢

网友(2023-09-23):
引用 网友B:
我也收了一个,变焦研究了很久,总算成功了,修改了一下固件,现在可以用别的遥控器变焦了 ...

能研通原理、修改固件真香。

网友:
效果怎么样

网友:
这个价格多少

网友:
这么简单居然还带音箱,投影效果一般般吧

网友:
单LCD,最简易的投影

网友:
单身用 刚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