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手机充电器怎么改为3V或者1.5V的?9楼补充修改成功

楼主(2019-04-03):
有个之前的手机充电器,想用作小电机电源,5V虽然能用,不过功率太大,转速高,噪音也大,就想改小一下。帮看一下吧,谢谢

网友:
找个5V转3V或1.5V的IC,查下它的PDF文档,应该不是很难吧。或者某宝搜索一个现成的DC5V转3V的转换模块加在这个电路的输出端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A:
输出电压等于 zd1的稳压值+1,把稳压管用个二极管代替试下,要把方向反过来。

网友B:
调zd1或用一个电位器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压等于 zd1的稳压值+1,把稳压管用个二极管代替试下,要把方向反过来。 ...

好的,等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zd1或用一个电位器替代

好的,这个也可试试,谢谢

网友:
直接串几个二极管是不是更好些    改电压太多会打嗝的

网友:
减小ZD1稳压管的稳压值看看。但是否调到1.5V,有点悬。

楼主:
今天按fengwx2008fe的建议用可调电阻替换稳压管,先用502替换,发现电压可调范围1.16-16之间,C2有点热,以为是电阻越大最大电压越小,又换了一个203,发现电压范围和之前差不多,将电压调至5左右,测203,电阻为1k,随换了一个102,电压范围1.16-4.36,满足要求。

外壳上打洞,随时可调电压,做成了一个低压可调电源,电压范围空载1.16-4.36V。

如果把C2换个耐压25V的最高应该可以到16V,不过不知道,其他元件是否受得了,当然总功率太小,只有2.5W。谢谢围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按fengwx2008fe的建议用可调电阻替换稳压管,先用502替换,发现电压可调范围1.16-16之间,C2有点热,以 ...

这个不太稳压(也可以串个3伏发光管或4148)最好串可调稳压管431。另外最大电压输出时没功率。

网友:
这个不太稳压(也可用发光管或几个4148降压)最好用可调稳压管(这个是开关特性的)

网友:
谢谢分享,这种rcc电源还是比较容易改电压的,不会出现大幅度调压后电源ic不工作的尴尬

楼主:
其主要是用这个驱动小电机,电压低点,主要是降噪,对电压稳定没什么要求,目前运行良好。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把ZD1的稳压值改小,使输出电压下降到你认为合适为止。电压降低,压差减小,输出电流随之会减小的。

网友:
光耦的压降是2V左右,你把稳压管换成普通二极管像4148之类的,插的方向与稳压管相反,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