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大师们帮忙看看这垃圾jms579盒子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19-04-03):
同一个盘,用CrystalDiskMark和AS SSD Benchmark测天渊之别!简直惨不忍睹!到底哪个可信?

ASM1153E的无论用什么测的都是差不多的,见了鬼了!

楼主:
日了沟了,是固件问题,官方刷的固件垃圾垃圾垃圾。刷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28377这个就正常了。

网友A:
固件竟然还影响速度了,这厂商也太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竟然还影响速度了,这厂商也太菜了

不是影响速度,是影响测试。
手欠搞了几下其它固件,结果有回到原地了,再怎么刷都无法正常了。

网友:
用CrystalDiskMark和AS SSD Benchmark 别人的都是4百多,我的只有100多什么情况+

网友:
碰上过兼容性
主要是你的 ssd的主控和硬盘盒
当然as 软件有时这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