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 罗技 的鼠标 ,型号M- U0027-O 光栅滚轮

楼主(2019-04-03):
成色不怎么样,

标识

下了螺丝就拆开了。

上壳

底壳,脏哦。

简洁的电路板

简洁的电路板

滚路

光栅 滚轮的额,

Ka 什么牌子的微动,

芯片都集成了。

将外壳洗干净了装起来,用起来确实比山寨的舒服多了,特别是这个滚轮。

网友:
把脚贴换一下就更顺滑了

网友:
差不多很早起的了

网友:
谢谢分享。。。。。光栅滚轮,好评。。。。。

网友:
看起来是类肤涂层的,粘手不了?
等牙膏

网友:
这个灯珠的形状不常见

网友:
虽然集成了,但光栅和插头都保留下来了

网友A:
公司上次买过一批华杰微动版的U0027,财务用着没问题,工程师恨死了这个鼠标了,
PRO E中键用的最多,偏偏它的中键又是这种轻触开关的

网友:
中键只能看网页用

网友:
这鼠标好脏。。。

网友:
我家那个罗技,无法正常使用了,伤心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司上次买过一批华杰微动版的U0027,财务用着没问题,工程师恨死了这个鼠标了,
PRO E中键用的最多,偏偏 ...

确实,这个滚轮 手感可以,但是滚轮按键 真是糟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这个滚轮 手感可以,但是滚轮按键 真是糟糕

我之前还改过一个,把轻触开关换成那种松下的方形的微动,再把滚轮旁边的支架削掉一点塑料就可以了。
手感说不上很好,但起码也算正常水平了。
罗技好多类似鼠标都可以这么改,但我觉得还是设计之初就是这样更好,成本也增加不了几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