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航嘉jumper 450S电源 小白修的头炸了

楼主(2019-04-03):
现在故障现象
待机5V SB 电压5v 绿线5v正常
短接绿线 风扇动一下就停止保护

主动PFC  后级大水泡

初级CM6800TX PFC+PWM

辅助IC TNY277

次级电压监控WT75100

短接WT751002 3脚FPO到到地 强制开机
测试12v 4.48v 5v 2.18v

3.3v 正常3.346v -12v -4.66v

初级大电容380v CM680013脚供电14.26v

只有3.3v正常
12v -12v 5v 都是欠压 WT751002保护了

后级通过TL431和光耦反馈到CM6800 6脚VDC

测试了 12v 5v 3.3v -12v 取样电阻没发现问题

修了好几天了 修的思路都没了
小白求救思路

网友A:
能跑线路,可不敢说是小白啊,都老白了

网友A:
这玩意我看了也头疼,手里还有个DELL的服务器的还没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跑线路,可不敢说是小白啊,都老白了

确实是小白 基础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我看了也头疼,手里还有个DELL的服务器的还没解决呢,

服务器电源 太复杂了
青椒下 这个电源 怎么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服务器电源 太复杂了
青椒下 这个电源 怎么修呢

我也郁闷啊,到现在,扔了差不多一年了,还在地上碍事呢,拆件吧,舍不得,修吧,没能耐,

网友B:
这玩意我就会换电解(大小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郁闷啊,到现在,扔了差不多一年了,还在地上碍事呢,拆件吧,舍不得,修吧,没能耐, ...

是的俺就是觉得丢了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我就会换电解(大小都换)

换大小电容  有时候 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C:
一般是12/5连合联样,这个不对啊,并电容上去12/5的,然后可硬开看下电压,不正常看反馈回路,431各脚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俺就是觉得丢了可惜

一旦不是自己熟悉的线路,一时半会也不好理解

网友D:
输出电压偏低啊,,查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12/5连合联样,这个不对啊,并电容上去12/5的,然后可硬开看下电压,不正常看反馈回路,431各脚电压 ...

测试431R脚电压1.1v不对
取样电阻跑了 没发现问题
没有头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旦不是自己熟悉的线路,一时半会也不好理解

是的 按这样的小白没有过硬的基础 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电压偏低啊,,查原因啊

是的
不知道查那些地方呢
整个电源的稳压 反馈部分没搞明白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按这样的小白没有过硬的基础 不行啊

我也一样,熟悉的电路靠经验,不熟悉的电路靠磨炼,曾经啃那些疑难杂症的时候,逼得没法,就只能一个件一个件的扒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
不知道查那些地方呢
整个电源的稳压 反馈部分没搞明白呢

电脑电源稳压应该是5伏取样反馈的,,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脑电源稳压应该是5伏取样反馈的,,查一下

整个是5v 3.3v -12v一起取样到V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一样,熟悉的电路靠经验,不熟悉的电路靠磨炼,曾经啃那些疑难杂症的时候,逼得没法,就只能一个件一 ...

看来兄弟也是有恒心 毅力的人啊
像这样的情况 是不是可以用示波器抓12v 5v 3.3v -12v 各路输出的瞬间电压 做对比看哪路过呀 欠压 引起的
或者抓V33 V5 VCC PGI 四路稳压取样 做对比分析
抓CM6800的 PWMOUT 11叫瞬间输出波形 分析
找出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兄弟也是有恒心 毅力的人啊
像这样的情况 是不是可以用示波器抓12v 5v 3.3v -12v 各路输出的瞬间电压 ...

可以试试看,我建议使用AM收音机,听通电后,短接绿到地的声音变化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