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教:东芝V94录像机不走带问题

楼主(2019-04-03):
以前正常使用的一台东芝V94录像机长期未用,近期试机,不能走带了,具体为电源指示灯亮,屏显正常,进出仓、加载、快进、快倒正常,不走带(按播放键磁鼓转录像带不走,几秒后自动关机,),清洗了凸轮开关,故障没有消除。经查网上有不少类似机器,请教如何检修。

网友:
东芝V94采用5电机结构机芯,分别是带仓电机、状态转换电机、磁鼓电机、带盘电机、主导轴电机。楼主的问题我认为,首先快进和倒带的时候磁带正常转,基本证明带盘电机以及收带轮和供带轮部分没什么问题。请在播放时看看主导轴电机是否旋转,如果主导轴不转,那么在播放时收带轮转了也没用。
V94机器存世量巨大,价格也很低,配件应该容易获得,因此可以放手大胆的搞。

网友A:
我还有台松下j27,你要不要?这都是古董了,只能放剧组做道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有台松下j27,你要不要?这都是古董了,只能放剧组做道具了。

有了一台,搞这台机器只是闲来无事,活动脑筋。

楼主:
找到一套资料,但在检查IC601(CPU)时卡住了,主要问题是:按下播放键,加载正常,就是主导轴电机不旋转,IC601的33脚电压应该由 5V转变为0V(高电平-低电平),但实测是5V(保持高电平不变);11脚应该是5V(保持高电平),实测为由5V降为0V(高电平-低电平,此时查看凸轮开关发现4脚与1脚相通--接地);15脚应该是由3.7V降为0.07V,实测为保持3.7V不变。强行给33脚接地(给个低电平信号),则主导轴旋转,但不能保持。不知是不是IC601损坏?

楼主:
找到一套资料,但在检查IC601(CPU)时卡住了,主要问题是:按下播放键,加载正常,就是主导轴电机不旋转,IC601的33脚电压应该由 5V转变为0V(高电平-低电平),但实测是5V(保持高电平不变);11脚应该是5V(保持高电平),实测为由5V降为0V(高电平-低电平,此时查看凸轮开关发现4脚与1脚相通--接地);15脚应该是由3.7V降为0.07V,实测为保持3.7V不变。强行给33脚接地(给个低电平信号),则主导轴旋转,但不能保持。不知是不是IC601损坏?认真查看了凸轮开关的初始位置,确认无误。

楼主(2019-05-12):
按播放键,加载到位后,主导轴电机不转,加载电机不自停继续转直至保护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