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买输液报警器+20190402 活少得可怜

楼主(2019-04-03):
20190402
    一早8点,电焊小伙打电话,说是从收购站捡了一套功放的里边东西,扔我隔壁足疗那里了,让我看看能否用那变压器,

    我来了隔壁MM给送来这所谓功放底儿,我一看,这应该是个组合的底部,一个不错的功放板子,4个大管子,是主与环绕,

    还有一组是用一个立体声功放做的(估计是TA7232或者类似的单列直插的)板子很宽使用一个一百多瓦的环牛分出两把线,

    一把是3根,给主功放,一把5根,给辅助功放,含4052之类的一个信号选择块和5路信号输入,这是功放板。

    旁边还有块小板子,上面多数是些三极管、RC,不明白是什么东西,(很可能是分立件的双前置,补偿音调电路插入损耗用的)也没别的,就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拧在一块刨花板(中密纤维板)上,包括后边挡板(挡板的标识是红灯厂出的飞鹿FL2800)

    右侧是一溜三个插口的外引220V输出,一个保险座,一条进线,想恢复是难了,因为前脸和其他部分都砸坏了,没法要了,

    但是,经过我测试,通电后,加上喇叭,单独试试功放输入3线,嗡嗡响,说明功放没问题,

    因为之前让他去找变压器的,其实手里有俩环牛,就是因为哥俩不错,我担心让他出这变压器的价格,说不出口,因为确实加上运费真不算便宜,

    这俩变压器好像都是从老杨手里先后两次买的,第一个跟他拿来的大小相似,双26V,无奈,电压太高,用不上,

    第二个,是铝线的120V和12V,曾经一次买了一对,拆了一个,改造成铜线的低压的,另一个没动,保存了七八年了,也得一百多W,

   只是比他那个细一点,厚一点,这个的12V,接100W的汽车大灯,电压只降低2V,显示10V左右,应该可以出大电流,绝对可以带他的低音炮

   我心中琢磨了,干脆,用这个吧,省的改他的变压器了,他那变压器,主电压不是12V,而是双供电的,那12V只是辅助供电,根本没多大功率,

   于是,也甭说是咱要学学猴哥,(换人家金角银角的葫芦瓶子,换赛太岁的紫金铃,等等,啥都换,咱这个可不是猴毛,是真材实料的东西,

   也是花钱来的,应该比他买这破烂花的钱还多呢,最起码得多出十几块的运费。适用才是最好的。)

    其实目的不过是将来如果他不要那板子,我可以剩下整套的,用来武装我的功放,反正闲着个功放机壳子呢不是?

    (就是大闲人扔这的那胡为牌的功放,整个就是个壳子嘛。音质又差,换上它,或许就好多了。)所以,变压器就得留个原装的。

    这一天,就赶紧加工吧。

    正给音箱壳子开孔准备按环牛,进来一位,来个黄羽绒服少妇,

    脸是圆圆苹果脸,柳叶弯眉若墨染,
   齐耳短发若青黛,大大眼睛如桂圆,
   粉妆玉琢翘鼻子,大嘴微张元宝耳,

   进来就问认识不?(你们认识不?)正是前些天,26号,来修四灯锅换个开关的那位,不要钱非给,给十块不走,还在哪等着,最后只好找给她5¥才走。

   啊,又来了,你真不嫌远啊,这是来给我送活儿啊,还是存心腻歪我?

   要是老这么干,还有干头啊,旁边老牛就老咔嚓我,每次照顾他,少收5¥还不知足,

   啊,你也跑这里来找便宜?门口好几个修锅修壶的,不找,非跑这么远干嘛?

    这次是个电饭锅,没错,是那种20年前家家户户流行的那种煮饭,熬粥,蒸米饭的东西,现在改马桶了,能翻盖的,叫电饭煲

   想不到,现在还有使用这玩意的(也难说,确实偶尔也修这个,比如前一阵说的那修了3次的2000W电饭锅的老头)

    说是灯都亮,就是不热,说实话,我真不想管了,这东西更便宜,回头怎么收钱啊,尤其能着的,还不好说,

   要是真的电热盘坏了,还未必修,不修,我就老白干,修吧,估计就是触点虚,接不上,这玩意修半天,不一定给了钱了,

   唉,尤其这丫头,还站在旁边瞅着我的一举一动(怨我,那套板子变压器啥的,为了腾桌子,只好放旁边的顾客坐席上了,她没地方坐)

    拆卸的时候,锅一翻听到里边有响动,很明显,比螺丝声音大,她说,毛病是不是有东西掉了,我说可能吧?

    拆开后,我一测,果然,开关触点不通,还真是传统的那种铜片的触点,看那支架,像是电压力锅的压力开关不知道是就这么设计的,还是新锅就这么用的?

    因为那个开关确实是好几层的一体化的产品,就像那四灯锅的防干烧的温控开关一样,反正触点是不通,

   于是,先将锉刀伸进缝隙清理,她紧着歪着脖子往里边瞅啊,

   连着测试几下,大体可以,担心不放心,又用800目砂纸双过来打磨两面触点,然后试试,也没问题,还不放心,又调整一下触点,就这样吧,

   结果通电一试,突然发现一处冒烟,且发红点燃,我吓了一跳,她也发现了,

   后来一看,原来是从锅的加热盘到开关之间的连接线,就一寸长,竟然烧断了,断茬发热着火,难道真正问题在这?

   于是拧下两者之间的螺丝,取下那段线,真的是骑着线鼻子那根部断了,

   拆卸过程中,听着百得电改锥那不急不慢的“嗡儿--嗡儿”的声音,她舔舔上唇,说,这玩意也是用电的啊?真好玩。

   (这声音,真的跟日韩爱情体育片中,男女主角共享的,主要是男主角送给女主角用的

    那一扭一摆的肉呼呼的东西的声音差不多,也是用电池的,不同的是,那玩意有遥控的,有线控的,有调速的,

    我这个恒速的,就多个正反转,难怪她舔上唇,以后这玩意,尽量别当着年轻女顾客使用吧,容易引起误会。

   她说, “线断了是吧?能换一根吧?”

   我说,这是高温线,我没有,只能重新做线接头,

   于是,找来线鼻子重新压制好,拧回去,试机,正常,反复多次,没问题,

   又将掉落的一个螺丝拧上那恒温器(就是那种片状的40W的铝片加热板)

   还缺一个螺丝,只好自己搭一个4MM的上去固定上电热盘的第三个螺丝,固定好,再试试,有电流,

   装下盖,用百得装回两个底盖螺丝,找桌面确实没有第三个这螺丝,只好去找螺丝,

   她说,怎么了?

   我说,这底盖也少个螺丝。

   她说,之前不是拆了三个吗?

   我说,两个,只拆下俩就下来了;

   她说,哦。

   又找到一个4MM的螺丝,给拧上,她又要试试锅,问能加点水不,我说不用,看看功率就行了,

   于是加上功率计,试机,好家伙,1000W以上,只多不少,

   记得之前这种加热盘才700-800W,现在都改1000W了?试试放心

   她问多少钱,这次我不让了,也不套啥近乎了,说,给十块钱吧,也就是个基本维修费,小东西算是送的。

   她表情僵了一下,如同片中MM们,HIGH后短时间的表情,但是不愉悦,属于无表情的那种,

   我心说,你要是敢胡说八道,穷对付,我就豁出去翻脸了,别占便宜没够,

   上次跟你客气,让你占了便宜,这次可不能再那样了,

   说起来,你们两口子算是小辈,我管你爷爷叫大爷,管你公公叫哥,虽然你老公管我叫哥,但毕竟我大他十岁呢,

   现在不是在大院的时候了,各自奔各自的,你找我修东西,你们又不缺钱,还跟我抠这几块钱啊,

   从这以后,咱就别太那个了,合适呢就来,不合适呢,找门口修车子的,他没份子钱

   (开出租有车份,租房有房租,路边摊最起码没房租吧?挣多少都是自己的。)可能还能便宜点。

   要不放心他,就去他对面农校老楼下的门市,那家修个电饼铛,都二三十的,还不管好,

   (故事见前一阵某天的,那秃头老师哥们找我转院,修电饼铛,白从所谓太阳城那边花了二三十修的电饼铛,不能用,

   不找他了,找我,结果我也只能给他固定一下那固定不了的电饼铛开关就得了。

   (不过,后来跟我们老爷子说了这事,老爷子怀疑,是他们家的伺候老太太的保姆,

    因为老太太I9的年龄了,结果下楼还摔了,现在虽然还是能出来骑三轮,需要老头陪护,

    后来请了个小保姆,这位很可能是他们家的小保姆,如果是这样的话,找我修就好理解了,

    在门口修,保不齐人家老两口会去扫听价格,当然,人家比我狠,哪有五块十块的活啊,

    我这毕竟远,她通过老头李,知道我这里,所以来修,更可怕的是,压根就是给自己修电器,打着老头的旗号来修的,

    难怪说是李爷爷呢,谁家的孙媳妇这么叫自己的爷爷啊。)

    她楞忽一下,然后变颜变色的说,好吧,我把这些零钱给你吧,

    说着,一张5,一张1,一张一张一张一张,共6张正好十块。然后,拿着锅走了。

    上午后来就没什么事,玩,继续折腾,给音箱后板打孔固定变压器(省的在外边露着回头他看见觉得小一号)

    又用一块整流板,拆光了件的空板子,按上4个5392,组成3A的桥,

    加一个2200UF和一个680UF的电容,又并了个1K1w电阻降低些浮压,免得空载电压太高,伤电容和设备。

    本来是一个电容的位置,将引线的位置也占用了,又补第二个,总数大概也小3000了,够不够也就这样了,

   他又不开满功率,谁吃饱了撑的低音炮开那么响,我在屋里电位器开20°低音就难受。将变压器和整流板子弄好。先这么扔着吧,

    中午回去,好歹休息一会,下午来门市,还是没活,

   开始改造低音炮,拆开他那低音炮单元,那是以前那种比汽车磁带机还厚点的那种面板型的低音炮,

   就是12V升压的那种一对功放管子的,确实很厉害,泵等泵等的很吵,这还是最早的时候,我们刚认识,开始接触时,给他修的呢,

   换了494,换了LED,总算修好了。

   这次之所以拆,是想把其电源口内置或者改成线,从后边出来,方便内接,顺带想把开关加在面板上,

   这样能自己控制开关,省的老嫌不好使。也方便内部接电源。

    正捣鼓呢,牛嫂来了,不紧不慢的那腔调,道:“给你找个活,省的你闲着难受。”

   我以为什么呢,一看,她拿来个金光闪闪的圆把的电推子充电的那种,

   她说,这进线地方一会通一会不通,我以为是220的呢,接过来一看是5V的充电头加根USB转3.5的DC插头线,

   我这个腻歪,你说,修啥线啊,修半天,我能要你多少钱?

   就不想管,她非要让我修,我说,这线要是一剪断了,可没法用了,这插头咱可做不了好看的,也不耐用,

   她非说:“没事,我不嫌难看,弄吧?”

   看来是吃定我了,这几天,老牛天天歇班,来给她卖烧纸,就在马路边上,

   倒是有点事好,不用来天天磨我了,没想到,他媳妇又来折腾我。

    拿到手,一纵剖,结果,白色塑胶一下来,那插头自己就下来了,散架了,

   中间的转轴一圈圈随便转,跟壳子(外圈)很松垮,根本不是一套的样子,

   你说这厂家也缺德,你连填充物都省了,不怕短路啊?

   我一看这个,没法修,扔一边了,你说这牛嫂,用的这电推子,前边是推剪,后半截是金色的电镀铝,

   整个好像是一体的样子,表面疙疙瘩瘩的,全是小凸起,轧花,

   尤其后部突然膨胀了一圈,接着,又收小,且收口还跟蒸塌的窝头一样,小半圆的样子,中间一个孔,3.5的DC口,

   各位男同胞们,你们能想象出这玩意像啥,别说我想象力太高强,你要是修这个,也得这么想,否则就NO MAN了。直接看照片得了

    后来,昨天那韵达的快递又来,送一包100个5730灯珠,昨晚问了厂家,说是不是一个仓库发货,所以发了两包,真是的,吓了我一跳。今天都算到了。

    这边继续给改低音炮,拆掉GND,REM,12v的接线座,REM与12v飞线就开机,

   我把这座拆了后,直接焊上红绿两根线,在外壳打孔,引出,方便与电源线内接在一起,

   对外不露出电源口,比较安全,顺道将那4P的插座拆掉,它其实就是从RCA插口直接引出来的两根线,

   相当于两路信号相减。不知道是不是这么理解的。没什么用,拆掉,省出个基本上等于USB大小的口,

   找出从安鑫那里买的一百个的各种混杂开关,找到一个双排6针的小开关,正合适,

   但是长度比USB的长度还大一点,又锉孔,直到能过去,打孔2mm安装螺丝母,然后固定,焊上两根线,

   到REM和12v焊接好,这就是开关了。

   改完后装壳固定在音箱正面拆掉高音头扩孔切割下去后留的洞,拧上4个螺丝 固定在面板上,解决。

    正在改造低音炮,有点水满,进屋里放水,嘿,正放得接近完结,

   听门响,一女声招呼:“有人吗?”我赶紧应一声,有人。

   那边还招呼:“有人吗?”我紧着喊,有人,这边赶紧拉风纪门,

   又一声“有人吗。”我赶紧出来,(真不让人省心,还没功夫冲水呢)只怕一会屋里就津津有味了。

    一看是个穿黑色类似驼绒的女士长衫(类似风衣),下面穿裹腿那么长的黑色丝袜,上面的肉色的腿(估计里边还穿着肉色连裤袜?)个不高,瘦,

    跟我说,给看看车子吧,新换的电瓶,怎么充电后才走了六里地就不行了,

    我出来一看,是那种无脚蹬子的电瓶在底盘的车子,车子上跨着个男的,

    这一对,都二十来岁,我接过车子上去,一拧把就欠压,

   我说,有可能是有一块电瓶坏了,从哪换的,多咱(什么时候)换的?

   她说换了一年多了吧?还是换的那种好的,叫什么金的,

   我笑笑,那就差不多了,我们老爷子让人家换的黑金,9个月就废了,还把单据丢了,没法子,只好再换一组普通电瓶得了。

   这个还是去找他们换去吧,如果还有单据,还在保的话,

   女的说,这模样,也回不去啊,家也老远,爱特也老远(说是从爱特那边换的)能不能从你这里冲点电啊,

   我说,倒是可以试试,就是不知道效果如何,

   我突然想,会不会是充电器的事,于是,跟他说出我的疑惑,

   她从前框子里取出小型原装充电器,就是那种比12V适配器厚一点的那种品牌的。

   我拿进来一测,没输出,没法子,只能说,这个测不出来,反正没输出,

   本以为她们得从这里快充点呢,结果,俩人又改主意了,要走,女的说,电够吗,男的说,我蹬着呗。走了。

   我怎么老爱冒傻气啊,还是不懂电的,只会给人家充电的省事,不出我这种错、

    真是俩病人,我也是多气,咱这专业人士,真是多事,人家来充电,你先充电再说,不行那是她们电瓶的事,

    中间愿意给她看看充电器再说,这可好,白折腾,唉,先冲了水,继续忙活我的改音箱。

    将之前做的电源的红绿线与它接驳,插上信号线到RCA座,试试放MP3,

    很好,理想,带劲,尤其调开关到低音那边,蹦登蹦登的简直要把壳子震散。

    又将以前用个金正小音箱加的网友送的几块7296功放板做的功放,

    (用CD光驱壳改的那个给大闲人拿走了不来了,另一个给电焊小伙做的,装这个壳子里了,直接做成有源音箱了,

    电焊小伙是穷折腾,为了干活的时候欣赏音乐,不计较钱,

    你想啊,5¥收的音箱,又买8¥一桶的白乳胶,2¥的刷子,还有8+8套金属包角们等等,

    又弄功放板,变压器之类唉,真是,每次都是拆旧挪到新的里边,旧的多数就放弃了,

    反正我工钱也不高,跟他折腾玩呗)

    将音箱里的那一套拆出来,也在这新准备的音箱后边开孔固定电位器,板子等等,

    很快固定好,焊接好,将它的线也跟电源接好,插头是3.5的4段头,后两个直连,组成一个地,

    这样,多数手机都支持了,试试这个,效果不错,音箱的原来俩喇叭都是8欧,一个6寸一个8寸,并联做4欧用,

    又按了个8寸的低音炮带的喇叭,重新开孔安装的,很一般,等于一个音箱按两套系统,各自干各的,

   共用一个电源。现在都完成了,就差扣盖(侧面板)

    中间来个问补带的五十来岁的娘们,我说不补,打发走了。

    老牛后来来看充电理发器,问我修好没,我立马开始发飙、

   (先下手为强,要不然,你不管他,他得先发飙)

   我说,你媳妇啥都修啊,啊?一根线也找我修?

   这线哪能修啊,粗制滥造的玩意,我想焊都没法焊。他说了,怎么不能焊呢,你用烙铁焊不就行了。

    我扔给他那下来的插头说,你看这是什么玩意?

   人家基本上得是个整体的吧,这好,这是转经筒啊,离开塑胶裹着就散了,我怎么焊啊?

   再说了,一条线值几个钱,这次修了,下次还修不?

   线都不值我修理费啊,这种东西,修的哪如原套的结实?

   去去去,直接买根线算了,哪有?新建街啊。

    总算打发走了,结果,拿着全部的走了,不多时,回来,拿着个黑色的充电器来

    说是找修手机的去了,买了个这玩意,让我看看能用不,我说插上就能用,我看什么啊。

   他非让我照一下(我是李天王?有照妖镜?)

   于是,带给他放大镜,让他看,

   (黑色的带线的一次性充电器,不能分家的线,直接从里边出来的,没有贴纸,是直接在塑料上浇筑出的文字,

   我一看,是4.2V的,比他那白色的5V的应该好些,跟他说,反正电压不同,有点低,凑合用吧。打发走了)

    后来天黑前,来个男的充电2¥,看打扮,穿着灰色劳动布的衣服,身上比较脏,

    充电的三轮是中小三轮,后边拉着不知道啥架子之类的零碎,估计是装修或者类似的哥们,

    我往里边让,他不进来,在车上坐一会,又溜达两步,又回来坐,一会又走,

    我以为是对外广播声太吵准受不了呢,结果关了还溜达,那就是无聊了,

    好歹20分钟坚持完,打发走了,天也擦黑了,老牛收摊,把去马路边卖的烧纸都弄回来

    7点多,电焊小伙不期而至,让他看看,挑毛病,这货倒是试试觉得不错,

    就是想把电源线改成活插头的,我说现在挺好的,非折腾那么麻烦干嘛?

    真要是绊人,总有一头是活的,会自己拔出来的,何必麻烦啊。8点我们一起往回走,一天的事就完了。

网友:
座沙发看大片

网友A:
我又没盯住,错过了沙发。认真看帖,好好总结去鸟~

网友B:
真是美文呀。。。

楼主:
哎,这个有没有发重复啊,总感觉好像发过这个输液报警器,最起码提过
  为了老爷子回头再次住院,去剌那个肾上腺占位的2.1CM的瘤,估计得输几天液,还是准备个这玩意吧,这是充电的版本,好像是花了十五块左右吧,包装还不错,小塑料盒装着机器和线,将线插入机器,不到底,那头插在我当年DIY的带显示电压电流的充电器上了,结果,没反应,但是很快,面条线就面条了,中间还有两根筋鼓起来了,唉,也甭找他们了,线咱不缺,反正都能用,就这样吧,大不了不确认不评价,耗吧
   东西如图,

楼主:
哈哈哈,来的够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又没盯住,错过了沙发。认真看帖,好好总结去鸟~

没关系,不要气馁,这次好歹是亚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美文呀。。。

哈哈哈,季军出现,前三名都到齐了

网友C:
总结怎么还没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结怎么还没看见?

正在总结中,总结专员已经到位

网友A:
今天的课题是为电焊小伙子改个变压器,做好了他期待已久的功放。

客户1、老磨叽女士。修电饭锅,清理温控开关触点、更换加热盘到开关之间的连接线。电热盘、锅底都有缺螺丝,锅身内有异响。联想她的抠门性格,也许是自己拆开,没整明白,糊弄到一起,再拿来修的?好在这次抹下脸来,收了10元基本维修费。

客户2、铁扇公主来修理一个具有剃毛功能的震动按摩棒。发现这东西,不仅造型像个那啥,设计师也是个那啥。一条烂线,没法修,分两次打发走了这俩家伙,让他去自己买。

客户3、电动车没电了。多问一句,少了一块钱的业务。也没捞到卖个充电器给他俩。

客户4、电动车充电2元钱。

今的活真少,赚的钱,喝水能撑破肚子,吃饭却填不饱肚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结怎么还没看见?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的课题是为电焊小伙子改个变压器,做好了他期待已久的功放。

客户1、老磨叽女士。修电饭锅,清理温控 ...

总结得很到位哈哈哈

网友:
给我让个位置 我来了

网友:
打卡,老看不发言不好。

网友:
终于等到更新了

网友:
剃毛器的拆机图怎么没有啊

网友:
话说液晶显示器里面坏了灯管会修不?
我拆开来,剩面板然后不会拆了。。拧完螺丝也下不下来

网友:
一切为了服务底层百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网友:
楼主为啥对女顾客描述的那样好,听的我都硬了,快给我讲讲你去洗脚城找妹儿的故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