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电动车闪光器

楼主(2019-04-03):
当然是控制转向灯闪光的啦,旧车用了5-6年,这个部件原装没修、换过。故障现象:接通开关,从转向灯有时亮而不闪,加重为随机不亮,或灯丝仅为红色。换之前,先拆了看看什么结构,简单的话,菜鸟岂不是又省了几个小钱。
就是这货,像个135胶卷盒大小

本质上就是个电子开关,12V+红线进、蓝线出,黑色线是公共-线

弄不清是水迹,还是焊渣、氧化,导致线迹模糊

透视下线路完好

翻到正面,这个是主角-NMOS,负载电路的电子开关

这个是给NMOS栅极提供导通电压的电子开关,它的周期性通断决定了NMOS的通断,形成转向灯视觉上的闪光。

透视下元件-线路连接关系,在板外观检查元件和焊点,测量各元件,均未见无明显异常。疑为虚焊,全部补焊一遍搞定,又碰巧了一回。

为方便给同类新手叙述闪光器工作原理,把元件全部映射到透视线路图上,自编电阻序号形成下图

接受温总批评,补上电路图。补图后,因坛友质疑电路图有问题,回看才发现确实少画了一根线,现以红色线补正,谢谢诸位坛友提醒!

以下为菜鸟梦语,欢迎指正,高手轻喷。
闪光器得电瞬间,NMOS的D-S不通,转向灯不亮。
12V+经1N4007(隔离二极管),一路给下方电解充电,容量小先充满建立稳定电压,再由R2、R3分压给三极管的b极提供稳定的直流工作点;另一路经R1给上方电解充电,因容量大+R1限流、,电压缓慢上升,当升到高于b极0.7V左右时P三极管e、c导通,上方电解经三极管给NMOS栅极提供导通电压,NMOS导通→转向灯亮,同时经R4放电。
上方电解的电压,随着放电过程逐步降低,当降低到P三极管eb间最低导通电压时,P三极管截止,NMOS失去GS开通电压后截止→转向灯灭
接着又开始下一个亮、灭周期循环。
说时迟,那时快,由于过程周期一般小于2秒,所以就有外观上转向灯闪光的效果了。
很明显,上方电解的容量值和R1阻值大小,决定着转向灯闪烁频率。值越大,频率越慢,菜鸟不会算什么时间常数,只是知道有这么回事罢了。
麻虾戴斗篷,已经说多了,谢谢你路过!

网友:
焊锡松动了

网友:
基本上就是长期振动颠簸,热胀冷缩导致的焊脚虚焊,

网友A:
以前拆的,使用的达林顿,这个等于5401和MOS组合去了
这种没有声音报警,比较简单,其实加个声音也没改变多少成本

网友:
谢谢分享。。。。如果配上原理图,就更好了。。。。

网友:
没牙膏了前排围观,有图有原理,不错~

网友B:
黑线奇葩了,可以降本
等牙膏ing

网友:
用两个S8050也可以弄个闪光电路

网友:
有图有原理,不错~

网友:
这种很多都用拆机M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线奇葩了,可以降本
等牙膏ing

黑线存在的原因,不知是引入公共地屏蔽引线间干扰,还是早期闪光器电路需要地,后期改电路继续沿用早期的接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拆的,使用的达林顿,这个等于5401和MOS组合去了
这种没有声音报警,比较简单,其实加个声音也没改变多 ...

以前拆过1个带声的,记得主电子开关是个160V1A的三极管,有源蜂鸣器接在其ec上,三极管截止(灯灭)时蜂鸣,三极管导通(灯亮)时被短路无声,交替进行实现声、光提醒。不过还是要多个有源蜂鸣器的成本

网友C:
这电路不对吧,怎么觉得控制部分工作不起来

网友D:
介绍得非常详细,图和实物一一俱全。就是那个黑线实在没什么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介绍得非常详细,图和实物一一俱全。就是那个黑线实在没什么毛用。

也许是技术进步留下的遗迹,也许是屏蔽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路不对吧,怎么觉得控制部分工作不起来

漏划线了,已补上

网友E:
反正我觉得这原理图画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反正我觉得这原理图画错了!

会不会这个场管的棚极与源极之间实际有一个电阻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许是技术进步留下的遗迹,也许是屏蔽作用

请问,这样怎么起到屏弊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