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得伟收音机dc012大改造

楼主(2019-04-03):
就是这个收音机,,先介绍下ac120v或dc7.2~18v供电,内至充电器也是充dc7.2~18v的
带am/fm收音机,aux外接音频,低音增强,五组收音机频道保存等
改装原因是因为手上有几台而且用aux不方便且收音机模块有问题找不到台之类的,所以维修加改装
现在先将维修所购买的材料之类的贴上来。然后维修的话涉及pcb蚀刻,还有立创pcb制图。由于偷懒,所以蓝牙部分采用模块。

楼主:
第一步,维修收音机模块,查了半天资料,这收音机模块非常简单,测试了下发现外围元件都没问题,最后怀疑是芯片问题就尝试更换芯片后修复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一步,维修收音机模块,查了半天资料,这收音机模块非常简单,测试了下发现外围元件都没问题,最后怀疑是 ...

由于使用手机编辑,所以图片有些乱,而且跨度的时间比较大。难免有所遗忘。

楼主:
哦,对了,收音机芯片拆解的话,我是采用自己做的加热器我以前的帖子有发过,它制作过程比较简单。这只是DIY来玩一下而已,应急用。家用的话还是建议去淘宝之类的购买拆焊台。

网友:
前排插入,wow

楼主:
第二部的话就是维修主板还有开关之类的。这个机子是泡过水的。刚到手的时候试了一下屏幕由于不是配套的,单片机就在上电的那一刻就已经烧掉了。很坑爹的设计,接口一样的线也一样的,但是定义不一样。开关是由于泡过水里面油污堵住了,拆下来擦干净装上就可以了。这里也就不过多的累赘。主板的话上电没有反应,怀疑是供电mos管损坏,但是用万用表测试他是正常的。然后继续查原因发现图腾柱电路那里有问题mos管不工作。更换了一个贴片mos后供电正常,但是上电后依旧不可以播放,顺着音频输入电路查下去查到了音频切换芯片端。音频有输入,但没有输出就查了一下音频切换芯片供电端,发现供电端电压不正常,正常应该在15V左右,而其电压在22V。然后顺着音频切换电路供电查下去发现ad分压电路有一个电阻击穿更换后再更换音频切换芯片可以播放了,但是还有问题声音过小且有电流声等杂音,只能继续查,然后发现功放芯片输出端的电解电容失容,在全部检测过后发现有不同的失容现象,一次性全部更换掉。至次主板部分维修完毕

楼主:
补充图片,继续,,,,,,

楼主:
第三步蓝牙pcb板制作,嗯,具体过程就是使用立创的pcb制作软件,画完原理图,然后转成pcb图。再自己布线,没问题转为PDF图片,打印选择一比一的比例打印,纸的话使用的是转印纸打印,面不要弄错,错了的话不好转印,不放心打印的话可以先用a4纸打印,确定没问题再用热转印纸。打印好之后选择合适的覆铜板尺寸,在热转印前尽量使用砂纸打磨光滑最后用电熨斗转印
我调到的档位是棉,然后不要喷水这样的时间一般15-20分钟
等转印下来你会发现他转印不彻底,有的地方出现断漆,或者有的地方颜色不够深这时候可以使用亚克力笔或者是电路板补漆笔。这时候前面打印的a4纸就发挥出作用了可以比对电路图。
确认无误之后就扔进蚀刻剂蚀刻,我选用的是蓝色环保型,1公斤六块多吧,不包邮。一般的话,如果你是使用40多度的温水的话,是十分钟左右完成。普通凉水的话是20多分钟,30分钟。要注意观察板的腐蚀情况。

楼主:
剩下的就清明节再弄吧,到时候我单独的弄拆机贴来讲解这音响。,然后想问一下手机客户端怎么一次性选择多张图片,并且在文本中插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剩下的就清明节再弄吧,到时候我单独的弄拆机贴来讲解这音响。,然后想问一下手机客户端怎么一次性选择多张 ...

安卓端可以从微信进入网站发帖,可以多图上传。苹果手机浏览器支持多图上传。
点击图片可以将图片插入内容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卓端可以从微信进入网站发帖,可以多图上传。苹果手机浏览器支持多图上传。
点击图片可以将图片插入内 ...

OK清明试一下

网友B:
这是大工程啊,还自己DIY PCB?发给立创打样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大工程啊,还自己DIY PCB?发给立创打样就好了。

没钱,,自己手上有剩材料就自d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外观差不多的,将充电线外接出来给12v电池充电,输出线未隔离,会电人。

网友C:
这工地还要听收音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工地还要听收音机啊

外国情调高

网友:
这是高手。鉴定完毕

楼主:
继续更新,蓝牙模块块焊接,由于电路板放的有点久,氧化了,直接打磨后上锡,原本打算用层阻焊最后没弄,电路led设置位置不对只能改下,供电部分增加滤波

网友D:
购买244.94,要是我直接买个成品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购买244.94,要是我直接买个成品收音机

这些不只是买来改装收音机的,还有买来用来其他地方上的另外的话也不只是一台有三四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