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买了一只2元的石英钟机芯

楼主(2019-04-03):
买表蒙时看见有2元的石英机芯,虽然知道不好,可是好奇到底有多差,就顺手拉进了购物车。这不,今天到货了,拿出来看看?668机芯,后盖有点半透明,看进去就感觉线圈不够丰满:

在电池正极和触点间塞张塑料绝缘:

串入万用表测试电流,开启了MAX,最大电流1.73mA!耗电量惊人!

测试电流中,1.55mA:

测试电流中,1.75mA:

测试电流中,1.23mA:

测试电流中,1.51mA:

测试电流中,1.32mA:

测试电流中,1.20mA:

拆开看看,结构如此简单,空间还有剩余,难怪也有这么小巧的电波钟芯,原来还有空间:

看看这可怜的线圈,比我还瘦!!

按一节5号碱性电池容量2000mAh来计算,钟芯耗电按1.5mA来计算,也就能用(2000/1.5)/24=55.55,也就是说不到2个月!比起一节普通碳性电池用1年的简直是电老虎!
果然便宜没好货!

网友A:
去年在假货宝买个扫秒8元包邮,你这个还是扫秒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年在假货宝买个扫秒8元包邮,你这个还是扫秒不错

厉害呀,一眼就认出扫秒机芯了!

网友:
我这种坏的一堆

楼主:
来来来,送给我,我拆线圈让我的机芯的线圈丰满点,降低功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厉害呀,一眼就认出扫秒机芯了!

        扫秒机芯多一个齿轮

网友B:
刮一下漆包线看看,应该是铜线

网友C:
让线圈丰满很简单,给你个接触器线圈,足够用

网友D:
牛屎片少不了~加到3V接上LED,可以看见一闪一闪的~好玩,只是现在不玩了~

网友E:
线圈的线是纯铝的,磁钢片是纯铁的,转子是钡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秒机芯多一个齿轮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刮一下漆包线看看,应该是铜线

这么细,怕刮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线圈丰满很简单,给你个接触器线圈,足够用

接触器线圈求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屎片少不了~加到3V接上LED,可以看见一闪一闪的~好玩,只是现在不玩了~ ...

谢谢分享,以前见过接LED的,一般作为动物的眼睛,会一闪一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圈的线是纯铝的,磁钢片是纯铁的,转子是钡铁的

这机芯是你制作的吧?

网友F:
原来一节碱电有2AH。
我家用一节旧手机锂电约0.9AH,串3个D,一个R,再并个C,电流0.5mA,能用2个多月。没细算以上成立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一节碱电有2AH。
我家用一节旧手机锂电约0.9AH,串3个D,一个R,再并个C,电流0.5mA,能用2个多月。没 ...

也挺费电的,普通碳性电池大约有400-600mAh,正常的能使用1年左右。算下来电流应该在0.05mA左右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机芯是你制作的吧?

我哪有这个本事做这种机芯,是你这位师傅教得好,传授的经验告诉我这机芯就是这样

网友G:
二元钱带电池?白给了。用新碱性电池电流大,用碳性电池,或旧的1.2V左右的碱性电池,电流就没有这么大了。这货和廉价的康巴丝一个德行,又小又薄又瘦,只能当玩具耍耍。没看到电路板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二元钱带电池?白给了。用新碱性电池电流大,用碳性电池,或旧的1.2V左右的碱性电池,电流就没有这么大了。 ...

电路板也是一颗红色的牛屎芯片+1枚晶振,然后就啥元件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