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401第一次干活,博大水钻钻洞博大26轻型电锤。

楼主(2019-04-03):
大有5401买了很久了一直吃灰。
今天带它去干活。
30cm的外墙,试了下14mm*350的钻头,很轻松。才发现墙不是混凝土,表层水泥沙,内层灰砖,很轻松打30cm深贯穿孔。
然后打了个18mm的洞固定水钻支架。
用水钻(新买的博大带支架170型)在外墙开120mm的孔,还不错。
孔开好后,发现不够大,结果只能用插电博大26型轻型电锤换凿头扩了下,不舍得用大有5401,感觉还是26型轻型电锤劲大威猛,大有就是小巧方便。后面又用大有5401打了十来个8mm的孔深10cm左右,遇见混凝土还是慢一点。
总结大有5401轻巧方便,如果小洞10mm以内装监控之类得心应手。
如果装空调支架,勉强够用,最好上26轻型电锤。
博大的工具属于正规厂家,和东城差不多,不虚标真材实料。

网友:
用得上的自己买个还是不错的

网友:
买个还是不错的

网友:
博大的是不错,手上有12V充电钻,使用程度中,现在都是电池不耐用,电芯是国产芯。

网友:
这设备开洞真爽

网友:
原来是这么固定的  四个螺丝调平

网友:
博大电动工具,国内电动工具五大品牌之一。

网友:
上面那个眼儿怎么办啊?

网友:
如果没有电钻的话,还要给5401配个转接头,接玻璃钻头,装修后用来装卫浴、挂件

网友:
大有售后太差劲了...

网友A:
不清楚水钻的水是做什么用,以为是用水的冲击力携带砂去钻,看样子我弄错了。

网友:
水钻钻的孔漂亮,这家装不可缺少的。

网友:
我用的秒有上次打89筒50多公分钢筋混泥土,打了好久才大了进去

网友:
真干这活都是用糙的工具!

网友:
我也很喜欢电动工具!

网友:
大有5401是把好工具,我买的5.2AH,600多元,感觉挻值的

网友:
这是改下水的节奏

网友:
个人建议墙的另外一边放个木板什么的,一钻穿一瞬间有可能打到排水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水钻的水是做什么用,以为是用水的冲击力携带砂去钻,看样子我弄错了。 ...

防止扬尘,冲出泥沙,有可以干打的,用了防尘袋也还是不行,灰尘太大,用水就没有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