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求教】请教401类胶水能否“复活”?

楼主(2019-04-03):
看到深水宝上有卖专门针对502、401、201类快干胶水的“解胶剂”,可以溶解去除这类快干胶水。我有个想法:手里的502、401胶水,一般都用不到一半就已经变干废了,这也是很多DIY朋友的苦恼吧,尤其是401,没见有小瓶的,都是20克装的大瓶装,按我的用量,用不到1/3它就自然变干失效了。那么往变干的401或502胶水瓶里加入这种“解胶剂”,能不能重新溶解、稀释已经干硬的胶,把这些变干变硬的胶水“复活”?

有没有这样干过的朋友?或者有使用过“解胶剂”的朋友,请指点,谢谢

网友:
遇水凝固 知道这个就干不了了

网友:
这个不行吧

网友:
我的做法是胶水打开使用后,用火把瓶口烧粘合,比堵瓶口好些,但打开次数多了,也会干涸。

网友:
还原不了的,解胶剂是破坏分子结构,胶水像沙子一样碎裂然后软化溶解,不会再凝固。就像榫卯,装起来想再无损拆开就比较困难,而用斧子砍开最快捷方便。

网友:
不能,这不是胶水干了加点水就能泡开然后照样用,这解胶剂就是楼上说的那样,把里边成分给破坏了,倒进干的胶里边就不粘了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的解说,那对其用途正确的理解就是破坏胶的分子结构,即使重新成为液体状,也不再有粘性了对吧,那就死心了。

再附带一问:哪种溶剂能溶解(稀释)502、401等胶水吗?401其实挺好用的,就是太大瓶了,总用不到一半就干掉了。

网友:
鸡蛋煮熟了,还能再还原成生鸡蛋吗?

网友A:
找个密封玻璃瓶,装上502 401 盖上盖子放冰箱,我一瓶502用了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密封玻璃瓶,装上502 401 盖上盖子放冰箱,我一瓶502用了几年。

玻璃瓶里面也有空气,真有效吗?下次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的解说,那对其用途正确的理解就是破坏胶的分子结构,即使重新成为液体状,也不再有粘性了对吧 ...

拧紧瓶口装密封袋里,放冰箱冷藏室,我的一瓶用了两年多了还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密封玻璃瓶,装上502 401 盖上盖子放冰箱,我一瓶502用了几年。

这方法我可能用不了,一是LP大人不允许把这些东西放冰箱里,二是就算允许,每次用都得开冰箱、开密封瓶盖、开401外层盖、内层盖。。。。,用一滴,再反向一步步封起来,实在太麻烦了

网友:
胶水我从来就没有用完过的,就像小时候橡皮也永远没有用完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