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显示器条形波纹

楼主(2019-04-03):
有台LG显示器出现条形波纹   而且每次开机还都不一样   懂怎么回事的能否知道一下

网友A:
一般来说是液晶面板的连接排线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是液晶面板的连接排线接触不良。

当然也有可能就是液晶面板本身有问题了。

网友B:
要不排线氧化接触不良要么面板老化  检查电源板有没有电容鼓包

网友:
屏坏了~扔了吧,屏比机器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是液晶面板的连接排线接触不良。

好的   我去看看   多谢了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排线氧化接触不良要么面板老化  检查电源板有没有电容鼓包

好的   我去看下  多谢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