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际蜗牛D款如何加SATA

楼主(2019-04-04):
跟风入了星际蜗牛D款,发现主板上没有原生的SATA口,导致BIOS只能认到SSD,无法从第二硬盘启动(扩展的4个SATA无法启动系统),而ABC款主板都有一个原生的SATA,有没有DIY大神能在D主板也补上一个SATA口呢

网友:
补一个接口应该很简单,只要有预留就能焊上,主要是bios是否把这个接口当成原生的,或者怎么弄成原生的,

网友A:
内存边上不是有一个SATA2接口吗?把4个硬盘位的其中一条线接到这个口就行了,如果想保留4盘位,就要自己做一个SATA供电线

网友:
这个需求也不明所以。

网友:
找块转接板将原来MSATA转成SATA就可以了

网友B:
我的D款,有一个SATA2接口!

网友:
楼主的D款,可能被阉割了这个SATA,主板原生只有一个MSAT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D款,有一个SATA2接口!

你是211网卡 绿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边上不是有一个SATA2接口吗?把4个硬盘位的其中一条线接到这个口就行了,如果想保留4盘位,就要自己做 ...

D单211没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