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创新sb0490 usb外置声卡拆解

楼主(2019-04-04):
这个声卡是我几年前为了在笔记本上输出5.1 到功放上买的 当时是全新99包邮 今天上淘宝看不仅没降价 好像都涨了不少
后来笔记本坏了 就一直丢在那里 今天为了想试试看能不能驱动我的5.1耳机 结果发现不行 这个顶多当个前端用 推高灵敏度低阻抗的耳机用

既然这么辛苦找出来就 拆开看看吧
算是古董级别的外置usb声卡吧 都停产n多年了

正面

背面

正面有耳机输入输出及电源接口

背面有 5.1音频输出接口和 光纤同轴接口

拆开后电路板全图 背面没有ic我就不拍了

细节1

耳放芯片 飞利浦的 这个声卡上 都是这个型号

创新声卡主芯片 百度过没有啥资料

解码及输出芯片

前面板耳机及麦克风接口

红外及电源开关

背面的usb输入及同轴输出等接口

5.1输出及输入接口

时钟晶振

滚轮及调节音量的电位器

这个是调节麦克风输入音量的电位器及 滚轮

音量开关底下有个精英的案件 我实际用的时候发现很涩 不好按 手感差

这里有点污垢痕迹 不知道是不是出厂的时候就有的

前面板后后面板的 音频输入输出接口上都有一个铜环

我发现这个铜环偏小 耳机3.5接口都插不进去 于是被我扣下

先丢那里吧 也不知道怎么玩 这玩意在win10上系统自带驱动 可是仅仅是发个声音 可以玩的东西很少
创新对这些老声卡很不友好
我记得很久以前在winxp系统上的时候 好像音频控制面板有很多可以玩的玩意

thx

网友:
有同款,正在吃灰。

网友:
记得当时用飘云的驱动,用过PCI的

网友A:
那个是光纤口吧,有光纤口配合一些音箱也可以用一用

网友B:
谢谢分享,不知道这声卡音质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光纤口吧,有光纤口配合一些音箱也可以用一用

光纤输出 可以数字输出到解码器 其实没多大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不知道这声卡音质怎么样

这个其实主要是看电影和 k歌用 可是win10的控制面板实在太简陋了 聊甚于无

网友C:
这个估计是个山寨翻新货 松香都没洗  正规厂家一般都是回流焊和波峰焊 焊后都会洗板  看松香残留这几个芯片都是手工焊上的

网友:
接口上的那坨毛毛,老想扣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估计是个山寨翻新货 松香都没洗  正规厂家一般都是回流焊和波峰焊 焊后都会洗板  看松香残留这几个芯片 ...

卖99还山寨?自己不会算成本?外壳开模费得卖多少个才摊的平成本?板子上的芯片接插件要多少钱自己算下,不洗板的多的去了,环保要求高的都不允许洗板,洗板水是什么好东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卖99还山寨?自己不会算成本?外壳开模费得卖多少个才摊的平成本?板子上的芯片接插件要多少钱自己算下, ...

老站有美女几年前拆过同型号的  是不是山寨翻新货 一看便知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82807

网友:
当年的营销典范吧,新加披设计的罗技风。

网友(2019-06-25):
看起来应该是翻新的 还是怎么的。 我有两个,拆开也干干净净的 ,微动也是欧姆龙, 运放之类的芯片不太一样 。

网友(2019-09-11):
我也收了一个玩吃鸡用2.0输出和动圈话筒输入,自带的话放很不错,解决了动圈声音小的问题,
也不知道这货素质到底现在在天梯榜排多少,、
另一个问题就是这个WIN10的驱动和软件确实砍了很多功能,也是遗憾。

网友(2022-06-17):
这个确实是山寨货, 我打开我自己的完全不一样. 整洁多了

网友:
这个声卡我已经拆过一次了,很久很久以前了
我的微动是欧姆龙的
,其他没看到什么不对,插座和我的不太一样
还有就是我的红外接收是屏蔽的,灯有个框
还有那sb0490后面没有点

网友(2024-02-29):
这个可以找个低功耗主机,装个达菲系统用,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不能回帖吗?????这个配合低功耗主机搞个达菲系统,还能再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