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路由器牛B?艾泰企业级路由 VS 软路由

楼主(2019-04-04):
①艾泰企业级路由器 5000多  可以带300左右的机器 ,4个wan口 4个lan口
②淘宝软路由 500到800 也可以带机300台 ,可以刷lede,可以esxi,也是2个wan 4个lan,貌似还可以控制网速

③如果用在 办公室的话 那个合适点
④求大神指导 耗电不是问题

网友:
自己折腾就搞个配置好点的软路由
公司要正规使用不差钱就买品牌的

网友A:
同楼上,公司正规要使用的话建议选华三华为锐捷中兴这类的,不只是设备质量更好,同时他们这几个品牌都有7X24的客服电话,售后服务也会更好,有使用上的问题随时拨电话咨询就可以

网友B:
单位就是艾泰520W ,垃圾啊,DNS解析自己都坏了,只好人工设定

网友C:
tp-link的企业级路由器就行,挺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位就是艾泰520W ,垃圾啊,DNS解析自己都坏了,只好人工设定

520?这个型号很便宜,用7620都能刷,买高端点的稳定

网友:
既然是办公室公司使用,为啥不用华为中兴华三呢?
稳定>价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p-link的企业级路由器就行,挺稳定的

是企业用,不是企业级的。这个级别的品牌,在企业是没有存在感的。

网友:
艾泰?你确定这玩意能和软路由比?你说华为华三拿来和软路由比各有所长,这玩意根本不入眼

网友:
要便宜就用软路由,单位的就上华三的吧

网友:
维盟  固件相当好,客服一流,就是价格和做工~~~~

网友E:
钱多干嘛不买华为华三,5000买艾泰。。。╮(╯▽╰)╭

网友:
艾泰就算了吧,我以一个曾经在上海网管联盟混的人告诉你。
企业你不想操心你就用个锐捷 还行,
想自己折腾 那你上软路由。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企业用,不是企业级的。这个级别的品牌,在企业是没有存在感的。

错了吧,我的公司用的1500元左右的tplink,比原来华为的还好用,目前带着150个左右的用户,很流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企业用,不是企业级的。这个级别的品牌,在企业是没有存在感的。

同意,虽然交换机我就是用这个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错了吧,我的公司用的1500元左右的tplink,比原来华为的还好用,目前带着150个左右的用户,很流畅 ...

既然是其实也办公室,一个稳定是不是比价格更重要呢?1500也不是便宜货了。

价格不是重点,重点是稳定性。经过时间考验的产品才值得推荐。

相比华为中兴华三这些,设备所有的资料都掌握,售后,稳定都有保障。

网友:
艾泰就算了吧,前年700多买了个 进取 750GW(现在官网找不到这型号了) ,现在在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楼上,公司正规要使用的话建议选华三华为锐捷中兴这类的,不只是设备质量更好,同时他们这几个品牌都有7X ...

商睿 4240G  准备选的是这个牌子的 看网上报价  60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钱多干嘛不买华为华三,5000买艾泰。。。╮(╯▽╰)╭

商睿 4240G  准备选的是这个牌子的 看网上报价  60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商睿 4240G  准备选的是这个牌子的 看网上报价  6000多

六千多的路由也不是低端便宜货了,上华三华为中兴多省心,锐捷比另外三个更有点性价比,功能参数的配置上也更易用更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