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运五飞机拆的LT-1陀螺罗盘拆解与上电试机

楼主(2019-04-04):
先来看看外观

楼主:
打开外壳,取下上盖就可以拿出陀螺部分,陀螺是二轴垂直陀螺,那个线圈是力矩修正电机,我不敢继续往下拆了,怕装不回去

楼主:
把仪表装回,开始通电测试,电压是三相36v400hz交流电,需要一个变流机把直流24V转换成交流三相36V 400HZ

楼主:
现在开始通电测试,接上航空插头

楼主:
接通变流机电源,仪表的陀螺仪开始工作,首先按下面板按钮矫正仪表,旋转按钮调至零度刻度,矫正后拉出按钮,仪表开始正常工作

网友A:
这照片拍的,看的我泪流满面

楼主:
向左向右转动仪表,能看出飞机偏航的角度

网友:
这种叫半罗盘,指示相对航向,不能指示真北和磁北。飞机起飞前在对准跑道中线后按照机场地标调整仪表,拉出旋钮转动刻度到机场跑道的方位角。以后飞行中以这个航向角做参考,此方位叫罗航向。

楼主:
测试完毕,仪表断电了陀螺仪还能转个5-6分钟,看看我收藏的飞机仪表,顺便送出一个ZH-4航向指示器,哪位想要的朋友出运费,我就寄过去

网友B:
修飞机的呀,厉害,不涉密的话啥时候写个拆飞机的帖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试完毕,仪表断电了陀螺仪还能转个5-6分钟,顺便送出一个ZH-4航向指示器,哪位想要的朋友出运费,我就寄 ...

你好,可以送给我吗?我排第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可以送给我吗?我排第一个

可以,要航向指示器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照片拍的,看的我泪流满面

为什么泪流满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泪流满面?????

其它的你留有用吗?没用就打包一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它的你留有用吗?没用就打包一起吧

有一个地平仪尸体,通电能工作,就是缺少零件,你要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泪流满面?????

不清楚呗。。。

楼主:
想要航向指示器的朋友抓紧了,现在还没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飞机的呀,厉害,不涉密的话啥时候写个拆飞机的帖子。。。。

运8都在淘汰的边缘了,运5就更没啥可泄密的

网友:
想要航向指示器的朋友抓紧了,现在还没出
出了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要航向指示器的朋友抓紧了,现在还没出

想要航向指示出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