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各位坛友,现那些品牌U盘主控是IS903的呢

楼主(2019-04-04):
各位坛友,现那些品牌U盘主控是IS903的呢?

网友A:
一直不明白IS903 有什么好..

我手上好几个 IS903 都没怎么用,

用得最多的反倒是 USB2.0 的3257.
IS903 以前掉过几次盘丢了数据不太敢再用了

网友B:
东芝尊闪二代U盘是is903

网友C:
我是淘宝指定芯片搜的杂牌mlc的,16年买的,目前正常使用,看中的主要是可以不量产换iso光驱分区,而且调整分区大小甚至不用量产,魔术分区和魔术烧录这2个软件很给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淘宝指定芯片搜的杂牌mlc的,16年买的,目前正常使用,看中的主要是可以不量产换iso光驱分区,而且调整 ...

确实,IS903的AI系列的3个软件确实相当的方便,只有SMI能与之匹敌(不过软件做的没有IS903的好用),以前还有个SK6221能免量产换ISO,不过早就停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芝尊闪二代U盘是is903

便宜在售的品牌IS903,你说的这买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便宜在售的品牌IS903,你说的这买不起

基本没有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是淘宝指定芯片搜的杂牌mlc的,16年买的,目前正常使用,看中的主要是可以不量产换iso光驱分区,而且调整 ...

请问下 这个是什么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问下 这个是什么软件?

AI Partition V2.0.0.3_Beta1
AIBurn V2.0.0.1

网友:
引用 网友C:
AI Partition V2.0.0.3_Beta1
AIBurn V2.0.0.1

好的。谢谢了大佬。一般用来做引导盘用的?烧录PE?

网友:
天猫上有一家店铺是903主控的,搜Horui高速推拉U盘64GB MLC USB3.0/3.1金属U盘银灿IS903优盘200MB就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明白IS903 有什么好..

我手上好几个 IS903 都没怎么用,

1、便宜
2、布板轻松
3、功能还可以,该有的功能基本都有
4、仅支持MLC,哈哈哈哈哈哈
5、量产工具界面简洁容易,兼容性也还可以
6、2CH 8CE。性能中等偏上,性能还是可以的

至于掉盘,有很多可能。例如:虚焊、温度过高、颗粒品质差都有可能。我自己也焊了IS903,目前使用一切稳定

反正这种东西都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都是拿SSD转接当U盘用,IS903只不过是为了便捷才弄了一个,是双头的,一头USB,一头TYPEC, 单贴读取285MB,写入80-90MB(如果双贴性能还会更好些)

网友:
第二代东芝尊闪U盘

网友:
我觉得有个最大的好处是带写保护,速度快,现在写保护只有朗科有款3。0的。

网友(2020-03-02):
引用 网友D:
确实,IS903的AI系列的3个软件确实相当的方便,只有SMI能与之匹敌(不过软件做的没有IS903的好用),以前 ...

smi什么工具能无损换iso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