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 元作 』帮邻居小帅哥,拆修一台拉风的红色跑车!

楼主(2019-04-04):
『 元作 』帮邻居小帅哥,拆修一台拉风的红色跑车!遥控跑车

底部功能介绍

拆开 ,下面是电池仓

40M的频率,遥控器没拿来 。

可调电感

好多三极管

滤波电容

这里螺丝固定 ,中间是开关 ,

原来这个开关坏了

可调电源测试 ,灯全部亮起

指示灯耗电情况

修上

把开关这里焊接上 ,

完毕

以后使用完 ,电池拿下来。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
小帅哥多小啊?哈哈

网友A:
还有单片机,好东西

网友B:
把三极管的h桥换成专用的芯片,动力会更足

网友C:
不仅零几年很多汽车前发动机前驱,现在连遥控车前电机前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仅零几年很多汽车前发动机前驱,现在连遥控车前电机前驱。

这车还是后置电机后驱,前面电机是转向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车还是后置电机后驱,前面电机是转向用的

我是头一次见电机转向的。零几年拆过一辆个,两节五号电池小遥控车,都是电磁线圈,推拉转向桥上的磁石实现转向。大点的遥控车可能是电磁线圈推不动,只能改用电机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单片机,好东西

单片机可以再利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三极管的h桥换成专用的芯片,动力会更足

感觉这款质量还可以 ,轮胎都磨得不成样子,电路部分还没问题。

网友E:
贴着40M的是专用解码芯片吗? 没看到型号。

网友:
三极管应该是用来驱动电机的吧

网友:
谢谢分享,黄尚这是高档跑车,可以收进故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贴着40M的是专用解码芯片吗? 没看到型号。

这个不是遥控频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遥控频率吗

40M的是遥控频率,那只IC应该是专用解码芯片,不是单片机。

网友(2020-06-22):
后来的遥控车都1芯片走天下了!!这种算好做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是头一次见电机转向的。零几年拆过一辆个,两节五号电池小遥控车,都是电磁线圈,推拉转向桥上的磁石实 ...

这种玩具车都是电机转向啊,真没见过其它转向形式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玩具车都是电机转向啊,真没见过其它转向形式

没想到发展挺快,想起后零几年我拆的几乎是双钻雷速登小的,没拆过跟大人鞋子差不多的大号遥控车。

网友:
  ,以前的玩具车,还都是一个ic和几个8550 8050的板子,哈。楼主你个标题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