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废品回收站淘得2个杂牌山寨监控摄像头,无资料,如何扫描到它们的IP?

楼主(2019-04-04):
如题,一只枪式的,还带几个字,另一个球机,一个字也没有。

网友:
市面上90%以上用的 的海思芯片,兼容 海康威视,          所以先用它们的工具试试  比如sadptool

网友:
用海康的软件搜下IP地址

网友:
接上路由器查hdcp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硬盘录像机找IP

楼主:
海康软件搜索不到,郁闷。

网友:
插到路由器上,到路由器里看用户信息    ip  网卡号都有

网友:
先想办法复位,   再搜

网友:
试试中维云视通的软件,一个云视通,一个中维监控,很多其他厂商的他都可以发现。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试了多个软件,无果.

楼主:
功夫不负有心人,用雄迈的工具终于找到.

网友A:
找到了现在能用吗?

网友:
用中维和雄迈的软件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现在能用吗?

找到了IP,改好电脑的IP,就可以录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