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交流电流表 请教下 如何改成直流电流表 怎么计算表头内阻和需要串...

楼主(2019-04-04):
在家里发现了这货 。研究下这个需要和感应器配套使用。不然就当5A交流表用
大家帮看看,怎么该成4A的直流电流表

怎么改  在线等

网友A:
这电流太大了,要是40A的就很实用了不过看这线也不像400A的啊

网友B:
拆掉分流变压器和整流桥
确定线圈是多少uA的表头,具体方法请百度
根据测定的表头参数选择合适的分流器

网友:
交流改直流,整流少不了吧?

网友:
去掉变压器,去掉整流电桥,去掉滤波电容。
查找你这个表头是多少mv的,找个取样电阻并联在表头两边。

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电阻两端接一个电压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流太大了,要是40A的就很实用了不过看这线也不像400A的啊

要400/5的互感器配套用才可以测量400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掉分流变压器和整流桥
确定线圈是多少uA的表头,具体方法请百度
根据测定的表头参数选择合适的分流器 ...

好,这就拆  直播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400/5的互感器配套用才可以测量400a电流

哈哈,我以为那个小变压器就是呢,看这就不能承受400A:titter:

网友C:
外围元件都拆了,然后测量出这个表的满偏电流,测量出内阻,后面就是计算出并联电阻,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围元件都拆了,然后测量出这个表的满偏电流,测量出内阻,后面就是计算出并联电阻,百度一下 ...

都拆啦  测量时候还要加分流电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拆啦  测量时候还要加分流电阻吗

测量时不需要,用一节电池加个可调电阻,串个电流表就可以了,一般这种表满偏电流在几百微安到几毫安之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拆啦  测量时候还要加分流电阻吗

测试的满偏电流假如为I0,内阻为R0,改成4A直流电流表,并联电阻简单计算就是 R0 * I0 / 4A

楼主:
感谢大家帮助。刚发现线圈坏啦 。怎么弄都没有反应 ,估计是线圈线断了。毕竟放了好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