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应温总要求继续霍霍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

楼主(2019-04-04):
这次咱是有了相爷手谕的,名正言顺的霍霍,哈哈哈
先研究下占比测试,100K,占比0.5%

能捕捉到高电平,高电平这时的宽度应该是50ns
显示看也就是这个样子吧

100k,0.1%占比

也能捕获,这个高电平宽度是10ns

100k,占比0.03%,

也能捕获,但是这个电平低了很多,这时高电平宽度是3ns,显示显然不成比例
因为前后沿的延迟都是这个量级了

比这个占比再低,就很难捕获了,而且也没什么意义了
不知实际上信号发生器输出的高电平高度达不达标

1Mhz,占比0.4%

就是上面100k,占比0.03%的效果,因为高电平宽度一样的

1Mhz,占比0.9%

这样子

因为厂家的指标是升降沿时间小于等于7ns
所以它的极低占比在高频下是没有意义的

10k,0.004%

相当于宽度4ns,所以也就这样

10k,0.006%

这个有点意外,就差0.002%,实际差了不少
也许是照片对应错了,时间长了,也忘了,还是那句话:
科学、严谨与我无关

下面试试,产生一定数量的周期波形
就是这个功能

产生了12个正弦波

再看看矩形波的鬼影现象
最早咨询购买时,专家就说过,还真有

降低频率就没有了

放大的上沿

再看看两个通道的相位问题
设置相差10度

实际显示相位9.734度,精度不好,不知是哪个仪器的问题

而且不稳定,数字变化很快

一个1v,300k的正弦波,和一个5v,10k的正弦波的运算

这是加法运算,橙红色是结果

这是乘法预算吧,

乱七八糟的杂烩,您是愿意看呢,还是愿意看呢,不愿意的找温总去!

网友A:
30M还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M还是不一样的

不知道,运放用的难道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运放用的难道是一样的?

应该不至于吧   反正鬼影就是很烦

网友B:
好高级,我还在用老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高级,我还在用老示波器

哈哈,够用就好

网友C:
方波重影一般出现在特定频率下,和内部晶振频率相关,某些倍频下。dds输出方波实际是多个宽度方波的叠加,某些频率特定组合叠加会出现相位偏移输出就会出现重影。我上一个买的信号源就没这问题,这个就有,实际软件里可以通过抖动算法修正,这个信号源显然没有修正或者算法不佳,另外这个信号发生器方波上升速度可以调的,最小应该是4n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波重影一般出现在特定频率下,和内部晶振频率相关,某些倍频下。dds输出方波实际是多个宽度方波的叠加, ...

软件里调吗,硬件里似乎没看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软件里调吗,硬件里似乎没看到

占空比那个f4按两下不就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占空比那个f4按两下不就调了

哈哈,不知道,还能这么玩啊,不愧是专家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不知道,还能这么玩啊,不愧是专家啊

天天霍霍 功能竟然还没摸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天霍霍 功能竟然还没摸透

哈哈,差距啊,看来还得继续霍霍啊

网友(2019-06-12):
引用 网友A:
30M还是不一样的

30M了,探头不用再用1X档位, 要用10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