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尚朋堂电磁炉SR-1806a故障

楼主(2019-04-04):
电磁炉烧IGBT后,更换并把电源板修了一下,现在开机自检后不能进行加热设置,过几秒电源灯就自己灭了,整个过程中风扇一直转,直到断电(只要插上电就转)。
想求一个该型号的电路图,或者维修建议

网友A:
先检查大功率电阻是不是变值了(大个头的电阻)和炉盘中心的测温电阻是不是失效。

网友B:
烧IGBT,保险等,一般大的谐振电容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IGBT,保险等,一般大的谐振电容都有问题

保险更换,电容测了,现在认为主电路没问题,怀疑是保护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大功率电阻是不是变值了(大个头的电阻)和炉盘中心的测温电阻是不是失效。 ...

炉盘中心的电阻认为一般是100k,测了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炉盘中心的电阻认为一般是100k,测了差不多

你确定是100K?一般是10k左右随温度变化。

网友:
之前修理过一款尚朋堂电磁炉,换了功率管 ,结果开机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能加热 ,后来想也许是IGBT的问题 ,当时嫌麻烦,没有换第二个试试。

网友C:
风扇正常工作时 一般是一插电会转一下 然后会停止的  不会一直工作  是否这一电路有故障造成cpu保护动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扇正常工作时 一般是一插电会转一下 然后会停止的  不会一直工作  是否这一电路有故障造成cpu保护动作了 ...

相同类型电路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风扇正常工作时 一般是一插电会转一下 然后会停止的  不会一直工作  是否这一电路有故障造成cpu保护动作了 ...

相同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同电路

楼主:
谢谢,cpu 十一十二脚通了,有可能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100K?一般是10k左右随温度变化。

变化范围不知道啊,看了刚又测3.9k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cpu 十一十二脚通了,有可能是坏了

把CPU拆下来量一下确认是CPU电阻没有了还是外围元件造成的,如果CPU真的一点电阻都没有了,确实不正常。不过一般情况下CPU损坏的几率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CPU拆下来量一下确认是CPU电阻没有了还是外围元件造成的,如果CPU真的一点电阻都没有了,确实不正常。 ...

没拆下来,这两引脚悬空后测量的,现在就拆下来试试(11-12通了)

网友(2019-05-19):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大功率电阻是不是变值了(大个头的电阻)和炉盘中心的测温电阻是不是失效。 ...

尚朋堂电磁炉里面不是用大电阻的,都是小电阻串联的,而且非常不容易坏

网友(2020-03-09):
原机CPU板,需要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