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SM2256开卡成功后USB正常 SATA串口不正常

楼主(2019-04-04):
一片SM2256主控,4片H27QEG8NDM5R,其中一片损坏,开卡成80G,开卡成功,但是USB下显示正常,但接SATA就报错,不认。而且USB下能写,不能读取,是开卡时哪里设置错误了,哪位大神帮下忙,菜鸟不太明白。谢谢。
是不是单数F就不行啊。

楼主:
是,就不能开成3片么?

网友A:
我也碰到过能写不能读取的问题。 但是我把芯片给全换了 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过能写不能读取的问题。 但是我把芯片给全换了 就OK了。。

您好,确定芯片问题么?

网友A:
当时我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懵逼了好久。不管是重新开卡还是重新焊接芯片还是更换板子都是一个样子。 最后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把芯片给换了。结果测试的时候就OK了。 所以这个问题具体的是不是芯片的问题我也不敢肯定。 我也是小白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我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懵逼了好久。不管是重新开卡还是重新焊接芯片还是更换板子都是一个样子。 最后 ...

那,没办法了,估计我这个就废了,没芯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没办法了,估计我这个就废了,没芯片了。

或者你换个板子试试。 总不可能我说芯片的问题  就真的换芯片来着。总要一个一个的排除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要不就问问其他的大神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你换个板子试试。 总不可能我说芯片的问题  就真的换芯片来着。总要一个一个的排除才知道是哪里出问 ...

回头试试一个一个芯片开试试。